[电动] 还是选了5282,有点遗憾

楼主(2019-01-10):
之前纠结5283和5282的,由于在意同心度,最后在咸鱼入了5282,话说大有应该没有假货吧,机器上没有防伪码。到手试了下,钻头还是有点晃,反正是晃,选择5283也许更好吧,遗憾。
        5282到手后,有线可以封箱了。大有的产品线还是不够丰富,除了还想买个灯,大有20v似乎没我需要的了。想买的产品却在威克士那,郁闷!

网友:
有点晃正常,卜派的还晃呢别说这个了,本身手电钻使用情况和台钻不一样,即使不晃,谁能手拿着和台钻一样稳呢

网友A:
我的大有才用了几次,夹头都晃了,要不入手松下,确实好用,

网友:
没选5283是对的,冲击功能没屁用的!

网友:
都晃 不影响使用

网友:
塑料结构的肯定晃啊。   就算钻不会晃, 手也会抖啊。。

网友:
别纠结同心度了,我海鲜钻都能接受,何况大有了。我也想哪天入个5282,或者等新款无刷

网友:
扭力调节圈密密麻麻都是数字,估计没多大用场吧?

网友:
5401+5282搭配挺好的呀!

网友B:
大有5282咸鱼多少钱???

网友(2019-02-25):
引用 网友B:
大有5282咸鱼多少钱???

现在果机好像56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大有才用了几次,夹头都晃了,要不入手松下,确实好用,

请问你说的没用几下夹头就晃是个什么情况?正想入一个,了解一下。

网友:
这样的锂电钻只有一个轴承,一个轴套,轴套磨了就旷了,除了两个轴承的好点,有的电钻220伏的可以换轴承,就好多了,我买的大有5230,主轴开始旷了,将就着用吧,还是没干啥重活,就没用了多长时间,这个带冲击的真的是用处不大,

网友C:
我的5282夹了10长公分圆珠笔 转动后画的圆直径1.5毫米左右 不到2毫米 高速明显感到夹头抖动 不知道换罗姆夹头后能改善不,

网友D:
有线的还有用,有些脏活累活,还是有线的干, 电池工具就是拉风, 干不了重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线的还有用,有些脏活累活,还是有线的干, 电池工具就是拉风, 干不了重活, ...

你用过这款电钻吗,我可以说这个5282绝对比一般常见的插电手枪钻扭力大的多,我拿这个开大孔,都是拿两个手的,主要是买的二手没有那个加长把手,插电的反作用力根本没到这个级别

网友:
正想入一个,了解一下现在什么价能入手

网友(2020-11-13):
晃?这么严重么狗洞的5282我今早才到手,轻按感觉麻花钻头同心度蛮好,低速貌似也还可以。高速下好像有点点钻头抖动的感觉说不定。我是把机器放地上压住按动的。不知道抖动这个是我这台个体问题还是都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5282夹了10长公分圆珠笔 转动后画的圆直径1.5毫米左右 不到2毫米 高速明显感到夹头抖动 不知道换罗姆夹 ...

我刚到手的5282也是感觉高速度下有点抖动,我用的10mm麻花钻观察的。不过轻按感觉同心度还不错,低速貌似的凑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5282夹了10长公分圆珠笔 转动后画的圆直径1.5毫米左右 不到2毫米 高速明显感到夹头抖动 不知道换罗姆夹 ...

rohm你换了么?感觉如何?有改善啊?话说拆装会不会造成其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