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海康7816hw录像机

楼主(2019-01-10):
前面是mp1469降压电源ic等,中间是华为海思Hi3531处理器,三星256m ddr3-1600运行内存4片,16m spi nor flash,后面tw2968 8路cvbs转bt656 a/d芯片,机器运行linux-2.6.38-9内核,gui及编码程序在系统里叫‘dvrdvs’。另外这机器带14个摄像头一起320出掉,摄像头有海康大华950 700线的,具体私信我。

网友A(2020-12-08):
大神,你好,海康b12hv2-ia,200万高清,芯片上都刻hk-2018-11,想问问用的是什么芯片模组?

楼主(2021-01-30):
引用 网友A:
大神,你好,海康b12hv2-ia,200万高清,芯片上都刻hk-2018-11,想问问用的是什么芯片模组? ...

是富瀚微的 具体型号不知道了 新出的

网友:
最近B12出现的那个通病不知到底是不是cmos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