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宝来变宝马~试用通用板(YTA-03)改造老电磁炉(富士宝IH-P30)

楼主(2019-01-10):
富士宝IH-P30)电磁炉,20年前的老货,已吃灰好几年,近日没事手痒拆开看看,感觉里面的线盘、电容、散热板以及面板比现在的厚道得多,突发奇想,买块廉价的通用板尝试改造改造,看看能不能让其发挥余热。。。

于是在×宝24包邮撸了回来,通用板较节省简约,毕竟价钱摆那里。。。
通用板试装机试测,最大功率只有1100w左右(意料之中),所以有必要改造改造,让单车变摩托。。。
主要改造:利用旧板的谐振电容、滤波电容、桥堆、散热板来更换新买通用板相应器件,以前撸的原装拆机件IGBT管也派上用场。
主件更新后接下来就尝试调协功率了,经过琢磨尝试,适当调整激励管到IGBT管的限流电阻(20Ω)或调整与微调电位相联的1kΩ电阻
可改变输出功率,从1100w提升到1900+w,将近2000w,试满载烧几次水,未出异常,没炸管,散热器、出风口只是微暖,看样子
应该没事,可以发帖。。。

▼到手的通用板,感觉节省简约。。。

▼IC已打磨。。。10A的保险管,上2KW应顶得住。。。

▼谐振电容、滤波电容、扼流线圈都很单薄,这些如再另买全新正品器件更换是划不来滴

▼辅助电源部分  打磨的IC:dizzy:

▼显示小板、触摸键

▼谐振电容,其好坏决定着IGBT管、桥堆的性命这必须要良品了,更换!

▼抗干扰电容,用的是安规电容:titter:2uF的抗干扰电容有是有,位置不够,放不下,将就用。
扼流线圈线是小了些,大的放不下,竖着装又顶撞线盘,这个也将就用。。。

▼背面,各焊点还不错

▼桥堆、IGBT管,这要上2KW级别恐怕难以胜任,还有单薄的散热器,都要更换。

▼新板(未任何改动)试机。。。锅碗都使上了,出力基本都是在1100w左右,小了些

▼测试仪显示1100w左右,应该准确,误差不会太大

▼从新板拆下的谐振滤波电容,准备更换。用表测试了一下,滤波电容为4uF,谐振电容基本准确0.24uF

▼从新板拆下的管子桥堆,这两个也是要更换的

▼IGBT管

▼这些是以前撸的二手拆机件,1块多1只,搭车买的准备派上岗位,上2kw应没问题

楼下继续。。。

楼主:
试用通用版(YTA-03)改造老电磁炉(富士宝IH-P30)

▼这些是以前撸的二手拆机件,准备派上岗位,FGA25N120参数:电流25A,耐压1200V

▼显示面板、按键开孔、安装。。。塑料装饰膜底色用天那水擦拭掉后透明了
看一下老货,应该差不多20年了。。。

▼线圈盘纯铜粗大,上2kw级别绝对没问题,看过比这单薄小的都上2kw了
上手沉淀淀的,就是看好它才撸的通用板,与之匹配的谐振电容原配是0.27uF

▼固定好触摸键,本想偷懒安在里面的,无奈有个别键触摸不大灵,干脆安在外面,再贴上原装饰膜,
灵敏好用,比家里的微波炉触摸键好用多了

▼IGBT管(FGA25N120)、桥堆(旧机拆件)、散热器(旧)已安装就绪
新旧板散热器对比。。。

▼0.27uF谐振电容是旧机原装货,容不打折,已酒精烤验,放心再放心使用
5uF滤波是正品BM牌的应该没事。

▼要动刀的两个电阻20Ω、1kΩ,其实就动1kΩ的应该能行,开始时用5Ω、3.3Ω(3只10Ω电阻并联)、2.2Ω逐步测试,
电位器顺时针调到最大,出力也就1500w~1600w左右,最后还是调整下图中的1kΩ阻值到1.5kΩ,20Ω的位置焊10Ω的电阻,
此时出力约2000w,经过几次满载测试(烧水)未出现异常,未过热未炸管应该没问题。如果20Ω的电阻不动,只改动下图中的1kΩ为1.8kΩ,应该行,懒得试了。
各牌的线盘、谐振不同等,电阻阻值调整应该有差异。中

▼本机改动的20Ω改为10Ω,1kΩ改为1.5kΩ,电位器顺时针调到较大,出功率约2kw,未发生异常。。。

▼试机过程装的板子,好小。。。。

▼测试仪显示的1930w

欢迎探讨,欢迎纠正!

网友:
好手艺,思路清晰,过程详细,外加美图!

网友:
好奇怪,有这水平,原来的大件都是好的,为什么不直接修。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好手艺,好技术,佩服

网友:
图片清晰技高一筹,谢谢分享。

网友:
原电磁炉额定功率1500W,老货一般是铜的,这样超频使用余量也大一些

网友:
去去年也买了个和楼主一样的板回来改用,但最近老是出现没去按键却自己乱跳,然后要关机了再开才好,郁闷了!

网友:
这种方法很好,老电磁炉也可以换触摸使用。

网友:
家里有一台杂牌老电磁炉,谐振电容被烧的冒黑浆

网友:
在收废品那一块旧电磁炉板子上拆到一个铁硅铝电感,很大个,比一般的大一圈,所以一眼就看到了,这是到现在见过的很多板上的第一个,可能也是最后一个,为什么要上铁硅铝磁环呢?电磁炉没见到,板子反正做工很好,管子好像是坏的。高端电磁炉还是什么原因不得不上这种磁环

网友(2019-02-13):
原来的大电流走线太单薄要加强

网友:
新板子的扼流圈绝对是铜包铝线的,应该换成原板上的铜线电感,不然损耗大又容易烧坏。

网友:
电磁炉厂家的人都看哭了·····都像你这种人精···全都得饿死~~
楼主真是能折腾的人·一个电磁炉原配就用了半辈子~现升级改造··再用半辈子···一个电磁炉就准备用一辈子··佩服!
这红板颜色真漂亮~
功率增大了···原线路细了点·加根铜线补焊下更完美!
早期是全铜的线圈呢···
富士宝这电磁炉也有一台····炸过三次管···都是锅具惹的祸·····三次都修好了··现也还好好的·····其实老货质量挺好的!
~新年快乐~

网友:
谢谢精彩,回帖捧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是以前撸的二手拆机件,准备派上岗位,FGA25N120参数:电流25A,耐压1200V

两千瓦,厉害了,手里的最多也就1800w,2000瓦可以爆炒了。

网友:
好技术,均是学习来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