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Android手机如何不放电池开机

楼主(2019-01-10):
手机装了个时钟APP,当成时钟,所以不想放电池,一直插电。请教各位老师,该如何解决?有什么解决方案?

网友A:
之前好像有人说外置电源接在旧电池保护板然后装手机上,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好像有人说外置电源接在旧电池保护板然后装手机上,不知道是否可行

试过不行 可能有的可以吧

网友:
我的中兴旧手机就是外接锂电池,在内电池保护板上引出正负极两根线,电源只要4.2v以下应该就可以.

网友:
接个电解电容到电池触点可以吗?
插着充电器把电容充满

网友B:
同求这个问题,目的就是想把手机不用内部电池,连接到车上,打火开车则手机开机开导航。

网友:
我正要发新贴,刚好可以解决你这个问题,输入4.2伏直流电到主板就好了。我今天在测我的手机待机电流。感觉有点漏电一样。还没有查出来是哪里漏电

网友:
这个我也遇到过,尝试下

网友C:
楼主的问题,我来回答一下,我手上有很多旧手机(数码之家谁没几个旧手机),手机电池触点分三触点,四触点的。
以前的手机,大部分是三触点(正极,电池检测及,负极)这种一般不需要外接电源,直接在负极和检测极之间并联一个10k电阻(有些需要20K,功率尽量大一点)。就可以骗过主板检测到电池,插上USB就能充电状态,然后按开机键就开机了。全屏时钟软件自启动,常亮设置,链接wifi,顺便装个原子钟自动开机对时。
四触点的,除了上述操作外,还需要供给3.7V-4.2V电源才能开机,我的做法是从主板上找到USB正极的等电位点,串联一个二极管(硅管降压0.7V),这样5V的电位就变成4.3V左右(顺便说一下,串联二极管空载测量电压会上升,只有有负载,才会有0.7V的压降。所以你串联二极管测量电压会发现,诶,wocao,电压怎么上升了。),然后接到电池正极。负极一般不需要接,因为整个主板共负极。你可以用万用表打一下,看看电池触点的负极是不是和USB的负极导通的,如果是,负极就不用管他。

楼上哥们说的跳过电池实现汽车启动自己开机,还需要一个东西,这东西在TB上有卖,我就不发链接了。其功能是模拟按一下开机键。
原理是,5V电源接通后,延时5-10S吸合继电器(焊到开机键上,继电器吸合相当于按下了开机键),再过2S-5S断开继电器(相当于松开开机按键),这样就实现了你说的,开车打火,手机自己启动。。不需要电池。配合root及开机自启动管理软件(开机启动项管理完整版),实现导航开车自动启动。

我是改了一个手机做全屏电子钟,一个手机做家庭监控,一个手机在车上带无限流量电信副卡,实现开机连接车载蓝牙听蜻蜓FM(我喜欢青苹果音乐台,和清晨音乐台)。
还有个手机利用自动开关机定时设置,改成了定时开关,控制家里的路由器。

总之旧手机可玩的多着呢。

忘记说了!!编辑一下。。。这种直接从手机USB正极等电位电取电通过二极管降压再供给电池触点用4.2V电的,开机时消耗的电流比较大,需要2A的充电器或者电源才能启动,还有二极管最好选电流通过量大的,实测1N4007有些手机可以,有些不行。因为1N4007最大允许电流才1A。自己测试吧。反正不需要单独搞个4.2V电源接到电池触点上了。太麻烦,直接用USB供电。照样启动。上图是我办公室的实拍图,三触点的,不需要加二极管,直接检测极和负极之间并联10K电阻就能开机。四触点的在车上和家里,需要二极管降压供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同求这个问题,目的就是想把手机不用内部电池,连接到车上,打火开车则手机开机开导航。 ...

哥们,你看下我回复楼主的关于取消电池开机的方法,然后你说的跳过电池实现汽车启动自己开机,还需要一个东西,这东西在TB上有卖,我就不发链接了。其功能是模拟按一下开机键。
原理是,5V电源接通后,延时5-10S吸合继电器(焊到开机键上,继电器吸合相当于按下了开机键),再过2S-5S断开继电器(相当于松开开机按键),这样就实现了你说的,开车打火,手机自己启动。。不需要电池。配合root及开机自启动管理软件(开机启动项管理完整版),实现导航开车自动启动。

我是改了一个手机做全屏电子钟,一个手机做家庭监控,一个手机在车上带无限流量电信副卡,实现开机连接车载蓝牙听蜻蜓FM(我喜欢青苹果音乐台,和清晨音乐台)。
还有个手机利用自动开关机定时设置,改成了定时开关,控制家里的路由器。

总之旧手机可玩的多着呢。

菜鸟单片机——废旧手机改车载智能系统: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6162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问题,我来回答一下,我手上有很多旧手机(数码之家谁没几个旧手机),手机电池触点分三触点,四触点 ...

加电阻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哥们,你看下我回复楼主的关于取消电池开机的方法,然后你说的跳过电池实现汽车启动自己开机,还需要一个 ...

谢谢您的热心回复,有空按您的思路试试。

网友D:
在电池的位置直接接一个电源就好了嘛,3.7V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电池的位置直接接一个电源就好了嘛,3.7V

简单直接的方式最好

网友:
谢谢2楼!有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加电阻的原理是什么?

因为电池管理芯片里面有个热敏电阻,是保护电池的,接电阻是模拟电池存在,让系统能够检测到电池,相当于模拟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电池管理芯片里面有个热敏电阻,是保护电池的,接电阻是模拟电池存在,让系统能够检测到电池,相当于 ...

原来如此。。。一个两个电阻上哪搞去啊。哈哈。还是放电池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一个两个电阻上哪搞去啊。哈哈。还是放电池算了。

电阻还不好弄啊,随便那个废旧主板上拆一个就行了。废旧手机充电器,废旧电子产品主板。。实在不行废品站。电池不安全,长期充电会怀孕的。

网友:
坛里高手云集啊!

网友:
数码之家论坛高手如云我等是望尘莫及啊,不过在这里也学了不少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