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按摩器带的电源,突然没带载能力了

楼主(2019-01-11):
拆开之后发现,竟然带USB接口
引脚是铁的
铭牌表明,12v,1a
开壳之后,用了光耦,但没芯片。
有一个13003
USB接口剪断了两个二极管。

网友A:
带载不行是不是电容失效了,或者次级有发热元件

网友B:
NOKIA手机的充电器,5V改到12V。高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NOKIA手机的充电器,5V改到12V。高人!

把那两个稳压用的二极管剪了,开关电源变压电子变压器了。这类板子,开环最高电压就这么多了,稍加载电压就往下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把那两个稳压用的二极管剪了,开关电源变压电子变压器了。这类板子,开环最高电压就这么多了,稍加载电压 ...

好像这里加了个电阻改电压。

网友:
呃,汗一个,标题看差了,看成了带电源的按摩器,我还奇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这里加了个电阻改电压。

没有基准参考电压,光有电阻,取样电压没有参考电压比较,精度差,性能低。

网友:
看起来早改过

网友:
这作坊生产的可真牛-啊 当个充电器还行 当适配器可不行啊 估计是大批量的 不知哪淘换来的板子 然后魔改 如果是小批量多品种的就太麻烦了 毕竟一种板子一个方案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这里加了个电阻改电压。

确实,这里是两个电阻并联了,有一个明显和其他的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载不行是不是电容失效了,或者次级有发热元件

没测,应该不是电容失效了。看见这个样子,不敢用了,拆了个USb然后丢了

网友(2020-08-13):
家里乐尔康12伏6安电源才难带动了,这个1安网上大把电源可以带的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