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第一次业余制作PCB

楼主(2019-01-11):
     对电子技术的喜欢是发自内心的,从小就喜欢收集电子元件,对电子技术很感兴趣。初中毕业前因为没有电子技术基础,连三极管放大原理都不知道,后来读了中专才会使用三极管。书上看到很多好玩的电子制作,也喜欢自己找来拆机的电子元件制作一下,DIY的乐趣是无穷的,很有成就感。
      当时也只会用万用板焊接,飞线连接的,看着不好看不说,焊接起来费事费力。无线电杂志上看到介绍业余制作PCB的方法,热转印制作PCB,当然还有其他的制作方法,我感觉热转印制作起来简单,也很适合我。从那以后,业余制作PCB的想法在我心里生了根。
       自己制作PCB,首先需要学会制图软件,然后要有激光打印机,电熨斗,觉得自己的电子制作应该用不到PCB,加上设备投入成本有点大,所以一直没有付诸实践。就在前几天,我下定决心决心要学会做出PCB,首先自学了AD9,发现这个画图软件用起来也不难,算是学会了画PCB。然后买了一台二手黑白激光打印机,买了一个电熨斗,还有其他的必须材料,开始了我的热转印制作PCB的第一步。
     下面分享一下我的制作过程。
      首先,绘制电路原理图

      然后生成PCB原理图,自己布下线

     然后打印到热转印纸上

     裁取合适大小的覆铜板并打磨表面

电熨斗热转印

第一次热转印失败了

第二次改进方法后转印成功,忘记了拍照,这是用记号笔描了一遍后的

然后蚀刻覆铜板

用了水浴法加热,速度很快,三分钟左右蚀刻完成

用砂纸打磨掉墨粉

到此结束了热转印制作PCB。
      制作PCB效果视频放在了快手上,我的快手号,HYC130191379,我的QQ群,7297 33027。

网友A:
谢谢分享,折腾的不错。需要质量好激光打印机。。。这蒸气熨斗温度有多高?

网友B:
现在30块钱5片样板还免费24小时加急,还包邮!4天可以拿到板子,还搞什么热转印啊,买这些材料都得2,30块钱了,还不环保!

网友:
现在30块钱5片样板还免费24小时加急,还包邮!1天可以拿到板子,你这个成本都不止30元了,而且还不环保!不过自己动手很有乐趣

楼主:
图片顺序全乱了

网友C:
覆铜板打磨的得细致一些,砂纸目数不能太低,不然粗划痕会断线,附着力也会降低,熨斗温度调高点上来压住转印纸不要动,几十秒后,得板子升温均匀再扫描式的来回熨,揭的时候不能马上揭,得板子变温再去揭,不然碳粉还未冷却就会给带下来,凉透了也不行,温度要控制好。腐蚀时,像你这种较细线宽不要泡里面去腐蚀,容易断线和增加腐蚀时间,那块海绵蘸腐蚀液轻轻擦拭,哪里需要哪里去,按需腐蚀,你这块小板子也就1分就腐蚀好了,效果出来也是完美~

网友D:
动手能力强 支持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覆铜板打磨的得细致一些,砂纸目数不能太低,不然粗划痕会断线,附着力也会降低,熨斗温度调高点上来压住转 ...

经验老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覆铜板打磨的得细致一些,砂纸目数不能太低,不然粗划痕会断线,附着力也会降低,熨斗温度调高点上来压住转 ...

大师讲解得很到位,学习了,以前自己转印板子都是粗线,怎么糙都行,原来细线这么多讲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覆铜板打磨的得细致一些,砂纸目数不能太低,不然粗划痕会断线,附着力也会降低,熨斗温度调高点上来压住转 ...

多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折腾的不错。需要质量好激光打印机。。。这蒸气熨斗温度有多高? ...

买的二手黑白激光打印机,电熨斗700W,温度不详,第二次热转印我在覆铜板下面垫了一块泡沫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30块钱5片样板还免费24小时加急,还包邮!4天可以拿到板子,还搞什么热转印啊,买这些材料都得2,30块 ...

我用不了那么多板,他们不可能会给我打样不同的板各一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动手能力强 支持折腾

哪有动手能力强了,我这次做也是运气好做成功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哪有动手能力强了,我这次做也是运气好做成功了

太谦虚了

网友:
谢谢分享,以资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覆铜板打磨的得细致一些,砂纸目数不能太低,不然粗划痕会断线,附着力也会降低,熨斗温度调高点上来压住转 ...

新姿势GET!

网友:
覆铜板用目数高的水砂纸(比如2000Cw)打一下更容易转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太谦虚了

本人不谦虚,不吹牛,实话实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