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解百度影棒2s+ 型号:B-203

楼主(2019-01-11):
升级时死机了,强刷机后,总停在70%处不动。不知道什么毛病,拆了让大家看看内部。

标签

撕开密封条,拆开2个螺丝

撬开

内部1

主板背面

小板是无线网卡

芯片realtek应该是网卡的

正面

网友A:
这货性能和体积成正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货性能和体积成正比吧

性能一般。有点慢。

网友:
字库挂了吧

楼主:
哪个是字库芯片,还有可能重新写回去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个是字库芯片,还有可能重新写回去吗

条形码贴住的那个应该就是,不带底层文件的字库怕是自己写不回去,某些cpu换新字库是可以写回去的

网友:
谢谢分享。。。。以以资鼓励。。。。

网友(2020-06-26):
性能一般,鉴定完毕!!

网友(2020-11-12):
感谢分享,我也有一个吃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