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第一次用示波器,不太明白

楼主(2019-01-11):
用了一个老示波器测电脑电源12v,图像怎么是正弦波呢。不应该是条直线吗?小白一个,谁给解释一下。

网友:
你用的交流耦合输入方式吧

网友:
不过,看是拨到DC了,

网友A:
楼主的12V电脑电源奇葩呢?还是示波器太奇葩了?把扫描时间拉长,大衰减再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12V电脑电源奇葩呢?还是示波器太奇葩了?把扫描时间拉长,大衰减再看看。
...

正想给楼主回复“不懂帮顶”,看到温总的指点,这句话可以省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12V电脑电源奇葩呢?还是示波器太奇葩了?把扫描时间拉长,大衰减再看看。
...

测了2个电源都是这样。

楼主:
再补充一张图

再补充一张图

楼主:
再补充一张图。是不是哪个地方选的参数不太合适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再补充一张图。是不是哪个地方选的参数不太合适啊。

首先,示波器探头接自身测试方波,如果波形正常的情况下再去测被测对象,如果测直流电源的波形,探头的鳄鱼夹需与被测对象的地端接触良好,探头与被测对象接触良好。如果地线接触不良就会出现观察直流出现工频交流干扰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示波器探头接自身测试方波,如果波形正常的情况下再去测被测对象,如果测直流电源的波形,探头的鳄 ...

多谢。确实没有接地线。回去再试试。

网友C:
还有个不对的地方,第一张图最右面的出发源选择应该是内触发,但这个不足以造成这个正弦波,上面朋友说的的接地才是,示波器gnd一般不是隔离地,也要妥善接地,需要隔离时要加隔离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个不对的地方,第一张图最右面的出发源选择应该是内触发,但这个不足以造成这个正弦波,上面朋友说的的 ...

收到

网友:
难道是工频干扰吗?

网友:
11楼说对

楼主选的就是触发电源-----正弦波

网友D:
DC4322不算老吧!应该是90年代的产品,日本技术,合肥是否有生产不得而知,当年在校用的就是这款示波器!手里还有这个手册。有时间发一下

楼主(2020-04-14):
引用 网友D:
DC4322不算老吧!应该是90年代的产品,日本技术,合肥是否有生产不得而知,当年在校用的就是这款示波器!手 ...

朋友,还能找到那个使用手册吗。如果能发一份。不胜感谢啦。

网友E:
家用电的干扰产生的,你看看频率是不是50HZ,想当年我第一次用示波器啥也不会所有按键通通按过一遍来慢慢的差不多就会基本操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家用电的干扰产生的,你看看频率是不是50HZ,想当年我第一次用示波器啥也不会所有按键通通按过一遍来慢慢的 ...

瞎研究中。。和你当年一样。

网友(2020-05-26):
网上有视频教程呀,多学习,多练习,不难

网友(2022-07-08):
探头的接地夹子断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