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理数字调谐收音机(ANJAN A-1243)

楼主(2019-01-11):
这个收音机能用,就是按键都不怎么灵了

拆开修理一下

我估计是按键锈蚀了,接触不良

全拆下来,还可以啊,没见明显锈蚀

有大有小

看着都很干净

触点也似乎可以

可能表面氧化了吧

还是拿砂纸打磨一下,也没别的办法了

看看这天线,也得换一个

找了个天线

拆旧换新

旧的卖铜

装好,可以用了,按键币原来好用多了,耐久不耐久就不好说了

网友A:
这种不是神油喷喷就解决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不是神油喷喷就解决的吗

我没有猪大油啊,

网友B:
把发明锅仔片的蛋疼设计攻城狮拉出去枪毙5分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把发明锅仔片的蛋疼设计攻城狮拉出去枪毙5分钟。。。。。

不是弹jj5分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弹jj5分钟吗

哈哈。。。。这攻城狮JJ都被弹飞了。。。。。

网友:
弹jj5分钟
哈哈哈 可见有多么深恶痛绝

网友:
异性锅子啊

网友C:
神油不应该是wd40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神油不应该是wd40吗?

是呀,他们不都叫猪大油吗,我学的

网友:
其实用点柴油滴一下也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发明锅仔片的蛋疼设计攻城狮拉出去枪毙5分钟。。。。。

温总,您老人家是不懂得当家柴米油盐贵啊,锅仔片有它的优点您老也不能忽略不是吗,造价便宜,可以让产品做得更薄,还有关于使用寿命也不能全怪它吧,只怪无良商家,好的锅仔片耐用度寿命是十万次以上。至于人奸兄打磨PCB后耐不耐用,就要看厂家小不小气了,触点是全铜还是有镀金呢,还有金层的厚度不知道是1U‘5U’还是30U‘了。哈哈,当然金层越厚越皮实。

网友:
高手,佩服佩服。经这么一魔改,估计能再坚持几十年。

网友:
樓主厲害,什麼都能修。

网友(2019-11-08):
安建曾经出过好几款神机,现在不做了,剩下的都是做一些地摊的产品了

网友(2020-07-08):
感觉就没有能活100年的收音机(天天用的那种)

网友:
又可以继续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