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单位政府采购的LED日光灯管拆解

楼主(2019-01-11):
单位政府采购换上的LED日光灯管,色温还算舒服。寿命也挺长,不爱坏。说是150多一根

拿了根坏的拆拆看,后一半铝型材,前一半塑料灯罩。三无,看不到标识

驱动内置

2端的盖子螺丝固定

铝基板的灯条

2830的灯珠

14串12并,一共168粒

驱动防短路,热缩管整体包裹

背部标签的参数。47V360mA输出

为减少厚度,电路板铺的很长,压得很扁,只能多拍几张了。从左往右

网友:
做工挺好的,2011年的货了?

网友A:
驱动不错,是灯条有坏的了么?

网友:
这驱动很良心啦,单位飞利浦的更简单啊,总是有灯珠烧掉。

网友:
47V说明灯珠是串联后再并联的,一个灯珠坏掉的话至少会黑掉一条线

网友:
很不错的LED灯

网友:
政府的钱大风刮来的

网友:
这种圆柱形灯管因散热差,隔三差五就烧了,我办公室8根,3个月换了5根,不如t5铝支架的LED,家里面用的t5使用2年没问题

网友:
用料不错···特别是驱动做工好···用料足~
灯珠就差那么一点意思了~!
回家修好继续用···

网友:
散热还可以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不错,是灯条有坏的了么?

我2头跑,我待的地方还没改造。看驱动的情况,在测了一下灯珠情况,应该是灯条问题

网友:
这个现在应该支架一体化的LED灯,散热要好很多,散热决定了LED的寿命

网友B:
实话实说用料真的很好,楼主知道什么牌子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话实说用料真的很好,楼主知道什么牌子的吗

三无,什么标识都没有

网友:
铝基板要好评,一般都是环氧板的

网友:
前天修家的灯,一直以为是恒流驱动,一拆居然是阻容了,用了七年才烧了颗LED(是那种三颗一体式的)重新并了个灯珠上去了!

网友:
政府采购,你懂得

网友:
楼主是政府单位?

网友:
看起来做工不错

网友:
驱动用心设计了,电感下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