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Python和C的完美结合,LCD1602液晶显示电脑CPU及内存等信息

楼主(2019-01-11):
热烈祝贺数码之家新网站升级,发个新帖庆祝以下

一、功能介绍

功能很简单,上位机获取电脑的时间、CPU使用率、内存使用率、网速等信息,再通过串口发送到单片机,再通过1602显示

视频演示

二、软件

电脑端软件使用python3所写,所以需要安装Python3,安装教程百度有不在说了
安装完python3后程序需要用到两个库,serial(串口库)和psutil(获取电脑信息的库)
打开cmd窗口输入以下命令:
pip install pyserial

pip install psutil

注:不想安装python的话附件已提供打包好的exe文件,直接运行即可

三、软件设置

右键编辑上位机软件:串口发送1602显示.py,将以下代码修改为单片机的com号和其他信息
ser.port = 'com2'  # 设置端口号
    ser.baudrate = '9600'  # 设置波特率
    ser.bytesize = 8  # 设置数据位
    ser.stopbits = 1  # 设置停止位
    ser.parity = "N"  # 设置校验位

四、硬件

单片机使用的是STC90C516RD+ ,晶振11.0592MHz,波特率9600,原理图如下

五、仿真

仿真除了要安装proteus外还需要安装一个虚拟串口工具VSPD,点Add pair创建一对串口

然后在proteus中添加compim控件,设置如下

然后将上位机中的串口号等信息改一下就可以了

附件:包含,上位机源文件、仿真源文件、单片机源文件

打包后的exe文件下载:

网友(2021-11-04):
我也有一款,USB通讯的,PC有一个C#客户端采集AIDA64的数据发送到屏幕

另外,问一下怎么插入可以直接播放的视频?

网友(2020-03-29):
好东西,稍微改了下在我的HC6800-MS上畅快的跑起来了

网友:
上位机记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ch551+2片74595,3块钱能搞定所有ic

595抠了,用不上

网友A(2019-05-09):
ch551+2片74595,3块钱能搞定所有ic

楼主(2019-03-22):
引用 网友B:
厉害,,会语言,又会单片机。

都是只会些皮毛而已

网友B:
厉害,,会语言,又会单片机。

楼主:
谢谢,欢迎交流

网友(2019-02-13):
引用 楼主:
安装pyinstaller库,然后cmd进入Py程序所在的目录pyinstaller -F test.py    具体可百度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搞到路由器上,电脑一般不用这么小的显示屏吧。

路由器不会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否说下怎样打包python程序的?

安装pyinstaller库,然后cmd进入Py程序所在的目录pyinstaller -F test.py    具体可百度

网友C:
能不能搞到路由器上,电脑一般不用这么小的显示屏吧。

网友D:
楼主可否说下怎样打包python程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学的时候以为很复杂,其实很简单,网上也有很多例程

装电脑上 显得高大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就想弄个这玩意儿  可以不会

没学的时候以为很复杂,其实很简单,网上也有很多例程

网友E:
我就想弄个这玩意儿  可以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