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驱动IC 工作电压VCC 提升不上去,是IC坏了吗

楼主(2019-01-11):
一个led驱动板。。。用非隔离恒流IC WS9004
现在输出不正常 空载电压150+  加载后灯板微亮 且闪烁。
检测工作电压不够。 所以不停重启。。。
启动线路的电阻和电容都正常。。  还需要检测哪里?

网友:
整流桥后面的电解电容正常吗?

网友:
把启动电阻换成两只510K看看效果如何?如果没有效果,检查芯片5、6脚与电源正极连接的续流二极管是否正常?与LED并联的电容是否正常?

网友A:
以前遇到过,为减小灯珠电流,将2脚的电阻改大,输出电压就降低了,LED闪烁或干脆不亮,不知你这个与我遇到的情况是否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遇到过,为减小灯珠电流,将2脚的电阻改大,输出电压就降低了,LED闪烁或干脆不亮,不知你这个与我遇到 ...

2脚的电阻是限制开路电压。 即空载电压的。  悬空即不限制。 在空载是电压有300V 。。。 减小电流应该是加大7脚的对地电阻

网友A:
引用 楼主:
2脚的电阻是限制开路电压。 即空载电压的。  悬空即不限制。 在空载是电压有300V 。。。 减小电流应该是 ...

你这个没标阻值,以为那个是小阻值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没标阻值,以为那个是小阻值电阻。

没错 2个小电阻, 1.3欧姆 并联 。。

网友(2019-02-10):
4脚VCC如果外围阻容正常的话,那应该是IC坏了。

网友:
LED 灯珠有没有坏啊

网友:
换一个好的IC试试,还不行就检查一下VDD电阻

网友(2019-03-22):
我遇到过,是IC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