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车载MP5可以改成VGA或者HDMI输出吗?

楼主(2019-01-11):
好东西    一台车载MP5播放器总成  刚拆下来的       能否改成VGA 或者HDMI输入    当显示屏用啊 ?

有图有文字有真相

后面这些都是些什么接口啊?
红色  绿色  蓝色  圈 分别是什么接口 干嘛用的啊

网友A:
车载的一般只有AV输入。改vga、hdmi必须要解码器。
不过,vga、hdmi转成av后,那画质……估计楼主会非常非常非常...失望的

网友B:
红色:收音机天线插孔。绿色:倒车摄像头插孔。蓝色:电源线喇叭线插孔

网友:
拆开看看屏幕型号,看下信号是lvds的还是edp的找到对应的驱动板就可以了

网友C:
这机器就是普通车载ce导航,如果是安卓机那部分机型是支持HDMI输入的,翻回来说这么小的屏幕你想看啥?,这机型应该是支持AV输入,尾部左上角是GPS天线接口,左下角是收音机天线接口,右下角黑色插孔区域稍大的插脚部分是供电acc和喇叭输出口,上面稍小插脚的是aux,USB,av,部分机型还支持AV输出!线束插头某宝就有,这是大众接口,国产某些车也有用,搜尾插就找到了

网友:
图挂了吗?怎么看不到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色:收音机天线插孔。绿色:倒车摄像头插孔。蓝色:电源线喇叭线插孔

这个车载  只能蓝牙打电话  以及放歌  没有倒车影像功能
电源是几伏几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就是普通车载ce导航,如果是安卓机那部分机型是支持HDMI输入的,翻回来说这么小的屏幕你想看啥?,这 ...

上面那个黑色孔横着有3个横着的 第一个横排是7脚
第二横排 6脚
第三横排 7脚
总共20脚

下面黑孔

竖着

第一竖排  4针脚

第二竖排  4

第三排     4

第四排  4
总共12针脚

这检测供电针脚是那几个  这个供电是多少伏多少安?

X宝没有

网友D:
红色:GPS天线
绿色:收音机天线
紫色:电源及音频

网友:
红色gps天线,蓝色收音机天线,另外一个 电源喇叭接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车载  只能蓝牙打电话  以及放歌  没有倒车影像功能
电源是几伏几安的 ...

一般都是12v,没有cd的主机2安估计就能启动,带音响就得5安以上了,一定会有倒车影响的!是你没整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车载  只能蓝牙打电话  以及放歌  没有倒车影像功能
电源是几伏几安的 ...

回过你的贴之后,再看图片就发现看错了,红色和绿色应该都是天线插孔,红色是兼容大众车的天线插头,绿色的应该是个万能的孔,类似于点烟器孔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红色:GPS天线
绿色:收音机天线
紫色:电源及音频

正面的 后面插头是这个样子的

  我现在想点亮屏幕  家里有一个12V3A  DC5.5*2.5的圆口插头 能用吗?   接这里的那2个脚?

右边那个绿色的很紧不能拔出来 那个 BUSS L5  ATC  是干嘛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面的 后面插头是这个样子的

  我现在想点亮屏幕  家里有一个12V3A  DC5.5*2.5的圆口插头 能用吗?   接 ...

我图上1234对应你的第六第七排,
5678对应你的第四第五排
右侧哪个是保险在家用两个黄色同时接正极
蓝色结负极
绿色接喇叭正极和紫色接喇叭负极(可以接四只喇叭)

网友D:
引用 楼主:
正面的 后面插头是这个样子的

  我现在想点亮屏幕  家里有一个12V3A  DC5.5*2.5的圆口插头 能用吗?   接 ...

这是上面20针的接线定义

网友D:
引用 楼主:
正面的 后面插头是这个样子的

  我现在想点亮屏幕  家里有一个12V3A  DC5.5*2.5的圆口插头 能用吗?   接 ...

这款插头直接上马云家搜(桑塔纳尾线),当然用这款插头的还有很多车型,比如标致,奇瑞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款插头直接上马云家搜(桑塔纳尾线),当然用这款插头的还有很多车型,比如标致,奇瑞等....... ...

这个到底是多少伏多少安的电源   你那个2个黄色是正极 随便接一个 然后接一个蓝色   接上后 机器会自动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上面20针的接线定义

谢谢了  屏幕点亮了  你的思路是对的  但是触摸屏不能用了不知道是哪里坏了

楼主(2019-02-17):
引用 网友A:
车载的一般只有AV输入。改vga、hdmi必须要解码器。
不过,vga、hdmi转成av后,那画质……估计楼主会非常非 ...

VGA转AV输入 显示效果到底怎么样  能不能在7寸屏上显示1024*768

网友:
引用 楼主:
VGA转AV输入 显示效果到底怎么样  能不能在7寸屏上显示1024*768

效果不是一般的差,建议放弃这种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