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家第一帖:大唐电信R2000AP刷UBNT并改MAC

楼主(2019-01-11):
最近想在一楼和二楼做个无线覆盖,如下图所示,从一楼路由器用有线连接两只无线AP,分别放在一楼和二楼,把SSID,密码,信道都设置成一样。我估计应该可以实现无线漫游

正好前段时间看到一乐论坛有人出大唐电信的R2000 AP-II无线AP,全新的库存货,于是收了2只,样子是下面这样子

收到后刷了BREED和UBNT固件,固件是网上下载的,可以用,但要改MAC,要不然两台AP的MAC相同肯定不能用。本来以为很简单,刷好固件后在BREED里可以改MAC地址,于是我就按照AP后面的标签上的实际MAC地址改了,进不了WEB管理界面,如图
没改MAC前这样

改实际MAC地址后这样

继续输用户名和密码后进入是这样

在此拆腾了两天,重刷各种固N次,仍然没有搞定,后来在恩山无线上找到一个修改MAC地址的软件,叫UBNTFWMK,用这个软件先把固件的MAC改好再刷入AP,结果是AP启动不了,又是N次重复改和刷,没办法,百度收搜,终于发现问题,原来修改UBNT的MAC地址只能改后面3段,前面的改了就会出现上述情况,最终问题得以解决。
进入WEB管理界面的样子

最后附上这个AP可能使用的BREED和固件,以及软件UBNTFWMK,可以先用UBNTFWMK把固件的UBOOT替换成BREED,再修改好MAC地址,然后保存为一个新的编程器固件,一次刷入AP.
附件大于5M,只能放网盘了。
下载地址:https://pan.baidu.com/s/132-dRC0-YJXh3iSM-srbHw
提取码:y8n4

网友A:
正需要这样教程,如何刷写固件有链接吗?

网友B:
楼主对无线漫游的理解可以说完全错误

网友:
另外改相同ID和密码,应该是不同信道吧

网友C:
 00:15:6D是UBNT设备的记号。
蹭网前做过一些功课,听说有些国产路由器会专门针对00:15:6D开头的MAC地址,防止UBNT蹭网之类。。。
我不知真假,试着连了几个,全他娘的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需要这样教程,如何刷写固件有链接吗?

我是把芯片拆下来用编程器刷的,有了BREED以后就可以用WEB在线刷固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对无线漫游的理解可以说完全错误

是的,我对网络一知半解,能不能科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00:15:6D是UBNT设备的记号。
蹭网前做过一些功课,听说有些国产路由器会专门针对00:15:6D开头的MA ...

不要想着蹭网了,还是用自已的省心

网友:
现在宽带这么便宜谁还蹭网

网友D:
PCB看得赏心悦目

百兆的?
这做工要是千兆的话恐怕会不便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PCB看得赏心悦目

百兆的?

卖家说是150M,手机连接后看是72M,我也不知道最高是多少。

网友:
学习了,技术是练出来的

网友:
百米2的就只能改前面一位,而且只能小幅度改,改多了也不能启动

网友:
矿石买的 我也买了4个一直还没拆封

网友:
引用 网友C:
00:15:6D是UBNT设备的记号。
蹭网前做过一些功课,听说有些国产路由器会专门针对00:15:6D开头的MA ...

还是刷OPENWRT的方便,想改烂苹果的MAC可以,小米的可以,华为的也行

网友E:
楼主,UBNT用起来有什么不同?我在想要不要也搞来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UBNT用起来有什么不同?我在想要不要也搞来玩玩

因为我这个是老设备,速度不高,但传输距离确实远,其他没什么

网友(2019-03-04):
刷了可以进系统,但是无线显示已禁用,不知道怎么回事。16M的闪存,用楼主的固件折腾了也没有用,郁闷了

网友(2019-05-25):
朋友   用着怎么样   稳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