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你们的安士X3木盒现在有这个问题吗

楼主(2019-01-11):
热胀冷缩,木壳子缩了,盖不严了。

网友A:
应该是受潮变型了吧

网友B:
木头盒子要保养,天气干燥容易变形,天气潮湿容易发霉,搞点核桃油保养保养

网友:
木头盒子有点画蛇添足,材质工艺好的塑料盒是最佳选择

网友:
羡慕,这套工具不便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木头盒子要保养,天气干燥容易变形,天气潮湿容易发霉,搞点核桃油保养保养 ...

我不是抚摸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受潮变型了吧

办公室中央空调,空气太干燥

网友:
一直塞到角落没太注意 哦我那个好像叫什么mini 也是木头盒子~

网友:
偷工减料没经过防开裂处理。

网友:
没有,因为买不起啊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的 ,看来塑料壳子,可以有

网友:
榉木盒子,好高档样纸

网友C:
冬季干燥木料水分挥发严重,应该是变形了

网友:
盘它   这个需要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冬季干燥木料水分挥发严重,应该是变形了

是的,确实,两边翘起来了

网友:
只有mini,一直没用它,不知道啥时要变形

网友:
变形是木头的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