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换光驱,DVD-RW换成DVD+RW

楼主(2019-01-11):
DVD-RW换成DVD+RW

楼主:
换完是试,还不能擦除应该是盘片问题。

网友A:
        原創內容,我还以为光驱会被淘汰呢哈哈.

网友:
有十多年没使用过光驱,原本装有的没用几次就放坏了。

网友:
现在觉得光驱都成了摆设

网友:
现在的光驱一年用不到一次

网友:
咱的DVD放了几年,自行罢工。。。

网友:
谢谢分享。。。。。很久不用光驱了。。。。

网友:
-RW和+RW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B:
开始以为是BTX机箱,后面看是ATX,眼花缭乱。

“-RW和+RW有什么区别吗”,-R好像是先锋推的标准,后来都成全兼容了。

光驱基本废了。我就是装系统时找出来接上(偏爱原版)。单位报废电脑时拆了两个,手里刻录2个,只读1个,阔气着呢

最近鼓捣了几个车机,又想听CD了,碟子还没买,先接上了个刻录机

网友:
只是在装系统时用过。

网友:
DVD-RW与DVD+RW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創內容,我还以为光驱会被淘汰呢哈哈.

现在光驱用的确实不多

网友:
楼主之前的那个光驱是损坏了吗,为啥要换掉呢?

网友:
RW+ RW-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始以为是BTX机箱,后面看是ATX,眼花缭乱。

“-RW和+RW有什么区别吗”,-R好像是先锋推的标准, ...

做系统也不需要用光驱了。把光盘镜像成ISO,量产到合适的优盘里,既能存储又能当系统盘

网友:
CPU风扇该清理灰尘了

网友:
从大家留言看光驱迟早会退出历史舞台,我也是好多年没用过光驱了,现在装机多方便

网友:
我刻录了一片MV,但是到影碟机里播放不是高清的,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网友:
同样疑惑中,加减差别在哪
现在光等着有扔蓝光的光驱的了,朋友送的3张蓝光碟还是新的,没看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