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 上传图片中的问题,小窗口太大了

楼主(2019-01-11):
今天在新版中,想发第一贴,结果发现,上传图片中有些问题。
1、谷歌浏览器上传图片时,不能全选图片,需要一张一张的选,倒是能批量上传。但是不能全选图片,一样的很麻烦。不管是CTRL+A还是鼠标拖,都不能全选图片。

2、在上传过程中,小窗口上边有提示说可以关闭小窗口,但是,小窗口太大了,关闭按钮在显示器之外了,无法关闭它也无法拖动它,体验很不爽啊。

网友A:
是不是显示器分辨率太低造成的?新版页面最低适配1280px宽度的分辨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显示器分辨率太低造成的?新版页面最低适配1280px宽度的分辨率

不是呀睦版,你看1600X900的,比1280大多了

在给你回复时发现,图片少的时候小窗口很小,图片多的时候小窗口自动放大。在后台设置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显示器分辨率太低造成的?新版页面最低适配1280px宽度的分辨率

论坛这两天应该对HTML5插件做了升级和改版(电脑版),现在支持flash的浏览器可以调用flash插件正常传图,而不支持flash插件的浏览器例如新版chrome(pc)或者安卓版chrome则调用改版后的HTML5插件,但是新版插件可能存在问题,就是不能多选文件,只能一个一个的选择文件,再单线程逐图上传,虽然上传时是批量上传了,但选择时却不能多选了(即便已经全选图片确认也只加入上传列表一张),另外传好图不再乱序 速度也是相当的慢,但是现在它不是正序排列而是倒序,发骚兄可以测试一下,也导致我之前提供的手机浏览器切到电脑版批量传图方法失效~

网友B:
楼主可以暂时按这个帖子强制开启chrome的flash插件优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2fb0ba408a061300f2ec5f1b.html 发帖时就会优先调用flash插件上传了,等论坛升级好了再改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暂时按这个帖子强制开启chrome的flash插件优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2fb0ba408a061300f ...

谢谢!目前就是上传的时候有点问题,不耽误事。小窗口大的问题,是图片太多时它自动放大。以后先传一部分,再传一部分,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显示器分辨率太低造成的?新版页面最低适配1280px宽度的分辨率

给提个建议,新版确实好,但是不能批量选中,这个太麻烦了

网友:
老猪。。。。阿睦大大说5M大图,你就随心所欲的上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