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NP-F550A摄影灯电池拆解

楼主(2019-01-11):
网上买的NP-F550A摄影灯电池,可能有2年了,也没使几次,目前用不了一会电压就成0V了,估计是电池不行了,撬了半天也没整开,一怒之下用铁球锤之,和我拉硬的后果都这样,电池都砸扁了,好歹没爆炸,测量有一节电池不行了,想换上好电池太麻烦不好焊就放弃了。换新版了,原来的老数据咋没整过来,这分数也下降

网友A:
我又一块FM50原装电池,换了电芯后,电压正常了,但是相机提示非原装电池不能用了。

网友(2019-08-04):
感谢楼主分享,楼主铁胆威武!!

网友:
买的便宜吧。我卖过一个300元,原装的。贵了卖不出。

网友:
铁球砸电池,幸好没有爆炸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又一块FM50原装电池,换了电芯后,电压正常了,但是相机提示非原装电池不能用了。 ...

是不是锁死了

网友A:
没锁,还有电压输出,能开机,但是相机不能正确识别了,然后自动关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锁,还有电压输出,能开机,但是相机不能正确识别了,然后自动关机。 ...

那估计是电池和相机的通讯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估计是电池和相机的通讯出问题了。

其实说简单点,这就是软锁,断电后通过识别,把断过电的信息写入通信的电路里,而不是传统的锁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