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海尔Haier冰箱除味宝换电池

楼主(2019-01-11):
老婆买的海尔Haier冰箱除味宝,最近不太好用了,两天就得充电,容量不够了,拆开看看电池尺寸,准备买个换上。

TB搜一下,真不错,找到尺寸基本一样的,原尺寸是602046,网上买回来的是602040,容量都是500MA,应该可以了,现在已经用了三天了,还有电,说明容量还行

吧,原电池充一次能用7天左右,新电池行不行还得再停几天才知道,但愿也能用7天。

拆开的样子
电池型号、尺寸、容量都有了
细拆
放电出嗅氧的地方
放电出嗅氧
现在都模块化了

工作指示灯蓝光
主板,和充电板在一起
芯片没字,不懂其原理,有懂的希望能科普一下
新电池到货
包装很简单
一个内层袋子外边是泡泡布
新电池外观不错
尺寸型号容量都有,做工像是大厂的
取下老电池,装上新的
插上充电头,红色灯亮,正常
新电池电压4.14V稍充一会红灯就灭了,充满了,

已经用了三天了,等没电时看看用了几天,再来报告。

网友:
很好,已经是锂电池的了

网友:
子弹还在飞,只能意思意思了。

网友:
子弹还在飞,意思意思都没了。先占位出租。。。。。。。

网友:
在老板里面的M难道都废了?

网友:
话说这玩意真的管用吗

网友:
这东西,就是一只臭氧发生器。。。。。。。

网友:
这东西效果怎么样、冰箱除味效果好吗?

网友:
这玩意效果怎么样,家里冰箱有点异味儿。

网友:
这个如果临时使用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臭氧可以除味,长时间人体更容易致癌。
冷藏室温度低湿度大,对于电池和主板的工作环境有一定要求。
模块在工作时还会放出大量静电,如果冷藏室不是传统结构形式,可能还会造成一些损伤

网友:
锂电池低温下有电放不出来

网友A:
想评分,发现没子弹,新版更新慢了,不象老版过0点就有M币了。

网友:
用柚子皮喝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评分,发现没子弹,新版更新慢了,不象老版过0点就有M币了。

右下角第二个按钮

网友:
就是个臭氧发生器,有的饮水机带这个装置消毒用的。

网友:
这种小容量锂电池续航能力弱了些

网友:
就是个自激高压发生器

网友:
找了半天才找到打赏两个字。

网友(2020-07-03):
那用吹风机的负离子模块,220的改下应该也不错,我觉得是冻坏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