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对讲机充电器

楼主(2019-01-11):
前几日朋友把我的对讲机充电器拿走应急,现在还没还我,而我的对讲机也没电了,临时找零件拼凑个充电器给对讲机充电。

材料:12v山寨电源一个
          TP5100-1s/2s充电模块一个

TP5100是兼容1s与2s电池的充电芯片,充电电流支持2A。电流由取样电阻决定。
山寨电源一个

参数不错,但拿在手里轻飘飘就知道不行了

拆开
比较简单,但也算抗用吧

TP5100模块

取样电阻使用0.1,电流1A。我怕山寨电源扛不住,就没用2A了。
模块上SET处短接是2s,断开是1s

去掉二极管,换成5A贴片二极管

换好

模块整形

安装模块
注意绝缘。这里我用了高温胶带

打硅胶

细节

空载输出,这个数值是在变化的

表笔反的所以数值是反的

DIY完成

测试,给对讲机电池充电。充电红灯。

充满黄绿灯。

测试正常,本帖完

网友A:
改得很不错,模块看起来比4056牛很多啊。
子弹还在路上飞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得很不错,模块看起来比4056牛很多啊。
子弹还在路上飞哟

我的时间也没到。。。。

网友:
你要用了好电源就没地方放5100了,哈哈

网友:
感觉单独做个盒子放更通用点
牙膏挤光了,还等木版配送ing:lol:

网友:
幸好空间够,这样改不错。

网友:
壳大有壳大的好处

网友:
不错,空间够大好放板子

网友: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网友:
电源的高压电容是不是漏了?

网友B:
我有对讲机,只是没有人一起玩…只能没事儿听听工地塔吊的指挥调度了…

网友(2019-04-19):
原来模块还可以装进去

网友(2020-04-21):
引用 网友B:
我有对讲机,只是没有人一起玩…只能没事儿听听工地塔吊的指挥调度了…

找你所在城市的中继,人多好玩些

网友:
400伏电容有早产痕迹,漏羊水了了。

网友:
去掉一颗电阻还是热!一样的都是用在摩托的机器,电池用的凉快力神4220毫安,

网友(2020-11-13):
楼主,就用某宝上的几块钱的TP5100模块就行吗?怎么都没有指示灯呀?

网友:
以前数码相机都是8.4v的锂电池,充电器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