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三星泡泡净滚筒洗衣机更换水封和轴承

楼主(2019-01-11):
2014年买的三星泡泡净滚筒洗衣机,型号:WF1802XEY,四年多了,最近发现脱水时声音明显变大,估计是水封失效,轴承进水了。先拆开看看外型

1.首先打开后背的盖板,拆下飞轮和皮带

2.再拆掉电机

3.拔掉加热管的接线

4.然后拆顶板,这里要注意,背面两个螺丝拆掉后,顶板不是往上掀,而是向后平移,很轻松就可以拿掉。这一步可以拆掉进水电磁阀、黑色的配重块、前面控制面板的排线

5.打开洗涤剂盒,按住图中箭头所指位置,把洗涤剂盒完全抽出,然后可以把洗涤剂进水盒拆掉

6.下图箭头处几个螺丝拆掉就可以取下前面控制面板了

7.拆掉玻璃门

8.拆门密封胶圈,这里忘拍图了,这个胶圈一边连在不锈钢内筒上,一边连在门框上。拆门框这边比较简单,就是一个弹簧的卡箍,如果把连接内筒那边拆下来比较难装回去。
9.拆前面板,上下各两颗螺丝,然后把前面板向上平移大约0.5CM,再向外就可以取下,这时还要注意门框后面门锁的电线插头联着,拔头插头。

振动传感器

水位传感器

10.检查一下所有与外筒连接的管子,电线全部拔掉,筒下三个减振器拆除,筒上两个弹簧挂钩取下就可以将整个滚筒取出来了

11.外筒是前后两半个合起来的,拆掉所有联接螺丝就可以分开
12.水封的样子

13.用螺丝挑起水封,看到轴承了,的确进水了,用手转了 一下,阻力不均而且间隙变大

14.这个内轴承比较难拆,敲了半天丝毫没动,担心把外筒敲坏,只好另想别的办法。找来一个两脚拉马,改装一下,如图

拉的过程

拉出来后,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吧

取掉轴承的样子

15.换上新轴承和水封,原路装回,试机,和新机时一样安静。

网友:
这个比全自动的要复杂的多。

网友:
这样的洗衣机好,但就是怕门关不好漏水,前些天我那里就漏了一次.不过,按理,门没关好是放不进水的呢感觉着

网友A:
不是10年保修的吗?你怎么自己修了?

网友:
牛人,什么都能自己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10年保修的吗?你怎么自己修了?

有十年保修?我一直以为家电都是一年,这下自己拆过了估计也不肯保修了

网友:
有时候觉得自己修这些小问题比售后的好、

网友B:
拆三星的容易一些,上次我拆的那个*门子,外筒前后部分是螺丝+卡扣联接的,那圈卡扣插得够紧,费了九牛二虎才撬开。

网友:
修过bosch的  同样的故障  换轴承和水封就搞定了

网友:
这不就是油封吗?35 65 10的

网友:
这不就是油封吗?35 65 10:loveliness::loveliness::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不就是油封吗?35 65 10

密封圈里有一层油脂,功能是防止水进入轴承,所以叫水封还是油封都是一个意思

网友(2019-03-23):
工程浩大。。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
骨架油封吧!

网友:
我的美的洗衣机那个水位开关通病,刚好两年让保修换了就正常了,保修才三年,估计出了三年才会再出毛病了,以后自己修了。

网友:
高手,不过就是知道怎么修了,个人还是没办法修这个。

网友(2019-05-13):
这个拉马值五百块!!

网友(2019-09-26):
引用 网友B:
拆三星的容易一些,上次我拆的那个*门子,外筒前后部分是螺丝+卡扣联接的,那圈卡扣插得够紧,费了九牛二虎 ...

在啊大神,你拆的西门子滚筒,外桶也是用的那种紧固圈卡上的吗?我的海尔,现在紧固圈安装不好,请指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