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个6块9包邮撸的优越者usb3.0读卡器,GL3224主控

楼主(2019-01-11):
前天刚撸的,手上只有2.0的读卡器,想体验一下3.0的会不会快点,所以撸了这货,到手先验货

定制的气泡袋包装

里面是吸塑包装

两个接口,但同时只能用一个卡,据说这芯片是支持双通道的,但这个封装的io口缩水了,所以只支持单卡

还有挂绳孔

u口

肯定是铁的,也没必要用铜的

抠开

三件套

sd卡槽 好小 左边有个指示灯

tf卡槽面  有个空焊盘

sd卡槽材质发黄,感觉很一般,看触点像是有镀一点点金

主控GL3224  详细资料:https://wenku.baidu.com/view/994 ... 00bed5b9f373c4.html

找了下论坛,有坛友已经用这个主控(另外一种封装)自己做了双卡槽的读卡器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06784

谢谢围观,欢迎指导!
END

网友A:
磁铁还敢不敢更大点!!!
牙膏挤光了,还等木版配送ing:lol:

网友B:
这个我也撸了,而且还加了散热

网友C:
我买的阿卡西斯的USB 3.0读卡器,当年19.9撸的,是GL3224主控,支持双卡同时使用

网友D:
不测试下速度跟发热吗

网友:
这个我也撸了,性价比很高。

网友:
既然不是牛屎,良心啊。

网友E:
我也弄了一个,到手就拆了,看着还成。毕竟是3.0的,几块钱,可以了,速度测试了下,不是很快,可能 与SD卡和TF卡有关。

网友F:
还有个芯片空位,不知道干嘛的

网友:
这货,我也撸了一个,我的要求不高,只要是比2.0的快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铁还敢不敢更大点!!!
牙膏挤光了,还等木版配送ing

我手上最大颗的强磁了,两个吸在一起抠都抠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也撸了,而且还加了散热

有必要加吗,我明天再拆了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阿卡西斯的USB 3.0读卡器,当年19.9撸的,是GL3224主控,支持双卡同时使用 ...

这个主控另外一个封装的也可以双卡,这个节省成本用的小封装引脚不够了

网友G:
谢谢分享。。。。6.9元包孕,值得撸。。。。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测试下速度跟发热吗

没有高速卡了,装手机里的不想拆出来,硬塞了三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弄了一个,到手就拆了,看着还成。毕竟是3.0的,几块钱,可以了,速度测试了下,不是很快,可能 与SD卡 ...

要u1的卡才能发挥出3.0的速度,c10的在2.0下面都没有到极限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有个芯片空位,不知道干嘛的

spi flash 存rom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分享。。。。6.9元包孕,值得撸。。。。

省内寄个邮政小包都要6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