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闲来没事拆个正泰漏电保护器(CHNT DZ267L-32)

楼主(2019-01-11):
今天在办公室闲来无事,拆个前几天办公室换下来的漏保,直接上图

空芯铆钉

型号及参数

汉语拼音

左侧端盖打开后

芯片型号

这个被打磨过

每月按一次,里面就是样的

CBB22 400V

另一侧比打开后是这样的,发现触点烧得很厉害啊

触电烧成这样了,这是火线接线柱

里面还有一层

这是零线接线端出点也有打火的痕迹

板子背面

所有配件来个合影

网友A:
谢谢分享,拆的很彻底。。。。。触点烧坏了,没得救了。。。。

网友B:
用铅笔涂抹还真是个方法

网友C:
做工太渣了,不敢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拆的很彻底。。。。。触点烧坏了,没得救了。。。。

经常自动跳闸,都没法办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铅笔涂抹还真是个方法

用的是记号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工太渣了,不敢用

价位低用了十几年也值了

网友D:
触点烧坏了,没得救了

网友E:
触点烧坏了,没得救了。。。。

网友F:
触点烧坏了,可惜了。有漏电专用IC 54123是正品正泰。

楼主:
引用 网友F:
触点烧坏了,可惜了。有漏电专用IC 54123是正品正泰。

质量挺好的,2003年用到2019年十几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触点烧坏了,没得救了

小电流应该还可以用,已经用了十几年所以直接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触点烧坏了,没得救了。。。。

小电流应该还可以用,已经用了十几年所以直接换了.

网友G:
看到最后一张图,我在想楼主还能装回去吗……

网友H:
正泰产品相对质量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到最后一张图,我在想楼主还能装回去吗……

等我装回去@你

楼主:
引用 网友H:
正泰产品相对质量还可以

这话说的不假,能用十几年质量的确不错了

网友I(2019-07-24):
这种就是有个地方是焊锡连接的,不知道冷热循环能不能吃得消,现在正泰这个产品已经停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种就是有个地方是焊锡连接的,不知道冷热循环能不能吃得消,现在正泰这个产品已经停产了吧。。。 ...

零几年的产品,这款早就停产了

网友(2023-01-09):
这款和国产DZ30L-32一个结构 设计有缺陷所以停产了  漏电的情况下可以合闸 造成线圈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