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看的就“恶心”,拆解华为荣耀MagicBook 高端笔记本

楼主(2019-01-11):
冲着配置高(VLT-W60E),人气旺,网上评测一致好的情况下入了这个机器,
京东价6299,还是打了折了价格,原价6499

为什么拆机器,这机器有一个脚有点翘,要放几张A4纸才能平住,拆开吓一跳,
真实拆机,真实评测。
配置如外壳包装 顶配版了,累计用起来,1个小时都不到

很夸张的事情,开机进入系统注册状态,只要进入了桌面,哪就不能7天无理由退货,我就因为,进了系统,跟客服申请7天无理由退货后,才得知,这个过程系统已经激活了,不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
机器买来都是细心保护在原包装盒子里面,一直躺着,直到昨天再拿出来用,打字一崩一崩的,发现右下角有点向上翘,碰到桌子,一崩一崩的,本想压压平,发现越压越有点变形,这个增加了我的好奇,笔记本TM的会变形,我赶紧去五金城,买了两套螺丝刀,是6角的螺丝刀。开始了拆机探索之旅。
我拆过华硕的,DELL的,东芝的,宏基的,都是清个灰,换个键盘,换个固态硬盘,升级个内存等小东西,我觉的我拆机这方面,还是可以,有把握不会拆坏,
手拿的这个位置,笔记本有点上翘,放桌上不平(图下)

从桌子上拍,有一点缝隙(图下)

笔记本反面有8个螺丝直接拆出来,,用手指甲插在中间分离,后盖就直接拆出来了,这一过程我没有拍,拆的太兴奋了,没有拿手机拍
拆出的后盖,放在桌子上,吓我一跳,奶奶的,左边翘的真欢喜,(图下)

这么看更直接,拆出来翘的更厉害(图下)

再来看一看这个东西的材质,就一个薄薄的金属壳,内衬用的是塑料嵌入,拿起来还一晃一晃的,稍为用力就会变形,用手指稍为一按,就有一个往下的印,单薄的很(如下图)

再看了一下,拆的过程中,用了点小小的力,就把这一边弄的有点变形了,不是一条直线,我都无语了,这个外壳,这个做工,一点硬度都没有(如下图)

不甘心啊,继续拆,发现装主板的哪个壳也是变形的。稍为一用为,就晃着,跟纸张一样,看这种做工,TM的我直接二话不说,把保修贴纸直接捅破掉,坏了,就直接扔了(如下图)
这个 风扇带散热片的,拆了,无线网卡拆了,512G的固态长条也拆了,上面哪一排电池也拆了,就是卸螺丝,见到螺丝都拆掉

拆风扇和散热片,这东西真TM的精致,,薄薄的一层 如下图

看风扇 如下图

看散热哪个导管,真TM的薄 如下图

妈的,没有看到内存,继续拆,可能在主板的另一面,拆,再拆 直接把主板给拆出来,
主板是用锡纸包着的,把一些排线拆掉,把连显示屏哪个排线拆掉就可以拆主板了,
看一下主板是什么玩艺吧,真薄 的板子,被锡纸包着,看样子,还要再剥一层

CPU就是I7 8550U  下图

这个是显卡芯片 MX150 2G什么满血板的 下图

I7 8550U  下图

主板反面  有锡纸包的,拆之前没有拍照,马上包好再次拍照料 图 如下

接着拆 接着拆 反正到这个层次上,就不管保不保修了,剥掉外层铝纸,拆开一看,妈的,内存焊在主板上的,4颗内存共8个G 内存,显卡芯片,有两个内存共2G
其它都是大大小小的芯片,没有看到南北桥,八成都是芯片取代了,板子很薄,稍为用点力就有变形的危险,集成度太高了,主板密密码码的芯片,CPU,显卡,内存,显卡 IO等等

继续看笔记本上带键盘哪一块,这个更薄,铝的材质,根本没有硬度可言,两个对角一用力,能弄出崩崩声,这个硬度强度跟上网本都比不上,如下图

这个就是铝皮,硬度感觉一般,另一面就是键盘,用手顶一下,就能顶出个突出物来,拆到这为止,只能说这个硬度根本就很一般
6299块钱就是这个样子,真不像网上传的哪样,性能出众,结实耐用

如果一不小心,屁股压一下,哪真的就玩完
缺点 1   内存不能升级
        2   发热量大
        3   只能接一个长条固态,不能再挂一个
        4   整形硬件强度不够,用的力都能在外壳上留 着指甲硬,看拆的后盖,都是用大拇指按的印子
        5   其它还好

网友:
新版回帖。用过一个荣耀畅玩手机就再也不想用华为了

网友:
目测楼主的机子受过外力,比如暴力运输。

再来说后盖,其实苹果的后盖也这样的;小米,华为后起做电脑,基本模仿的是苹果的路子,拆机直接拆D壳;之前的电脑都拆C壳。

这机子看做工还是不错的,肯定跟不上苹果;但是和小米比起来,除了稍微布局乱点,其他还是差不多的,至少电源部分很“下料”了。

我买个几台小米觉得还行,至少轻薄做的比传统厂商好一些;至于质量,都是代工的,基本也不差多少,除了一些细节做的可能没传统大厂全面;其他都差不多,就看性价比了。

网友:
虽然我没用过荣耀的笔记本,但用过它的手机就没打算再买它的货,价高质量也不比其它品牌好,网上都是请的海军,这种硬件用段时间主板不出问题就不错,小心的使用吧。

网友:
哈哈 内存不可换 和我的一样!我的硬盘就直接是个EMMC!

网友:
华为和荣耀系列还是有区别的。一般来说华为要高端一些。我用过2部华为的旗舰手机都很皮实,都摔过多次,淋过雨,2-3年没毛病。特别是信号和电池比苹果好太多了。
本来还准备买个华为新出的MATEBOOK 13笔记本,看这样的拆机图,暂时不敢买了。如果内存不能换,做工也这样真不能买。

网友:
最后你是怎样矫正了那个左边变形的地方的?

网友:
我媳妇就是用华为手机,我看到一次恶心一次!真的不好用,也不习惯华卫的布局。。。。终于,我媳妇还是换了台手机,不再为华卫恶心。。。。。。

网友:
我亲戚一家有三台华为手机,没听说有什么质量问题啊。

网友:
华为的荣耀系列真的不咋样

网友A:
锡纸包着主板是创意么?怎么感觉是饭店的排骨也是这么包着的啊。

网友:
感谢分享,没想到是这样的,现在的厂家都是用不保修来吓唬消费者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锡纸包着主板是创意么?怎么感觉是饭店的排骨也是这么包着的啊。

增加外壳屏蔽线,减少里面的主板不受外界电磁波影响。

网友:
国产笔记本品质就这样,我买过一个火影笔记本,用了半年不到,屏的轴就断了一个,不到1年盖子就裂开了,另一个轴也断了,到售后反映说这些都不属于三包的关键部件,要换得自己掏钱,厂家能自己生产的也就外壳了,还特么连质量也不过关

网友:
原創內容,谢谢分享,原来质量这么差啊.

网友:
还不错啊,怎么恶心了

网友:
 外壳材料太软了呀

网友:
谢谢分享。。。。楼主缺少一灯灯。。。整个画面太阴暗了。。。

网友:
早就对华为的产品无语了,海军更是无敌。

网友:
罪恶的企业,不买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