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 又发现一问题,头像不能换

楼主(2019-01-11):
我上传头像后,提示成功,刷新,等,都不行,等几个小时就是换不成头像

FLASH这种方法也不行,同样是提示上传图片成功,但头像还是原来的。

网友A:
我看你的头像已经更换成功了,因为缓存的缘故,生效会慢一些(也可以按Ctrl+F5强制刷新页面试试,或者使用手机浏览器上传头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你的头像已经更换成功了,因为缓存的缘故,生效会慢一些(也可以按Ctrl+F5强制刷新页面试试,或者使用 ...

现在时间已经很长了吧,也已经换了两台电脑了,都是现在这样子,没换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你的头像已经更换成功了,因为缓存的缘故,生效会慢一些(也可以按Ctrl+F5强制刷新页面试试,或者使用 ...

编辑头像资料里边显示已经换过了。但是,应该显示的地方,还是默认的头像

社区、帖子都是默认的

个人空间也是默认的

网友:
人才葛优,已经换了呀!

网友:
感觉新版本简化了

网友:
头像不能动了!

网友:
我上次也出现这种问题,清一下缓存后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