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个移动硬盘,顺便问下不读盘怎么办?

楼主(2019-01-11):
朋友的移动硬盘,说是刚刚拷不出文件了,找我帮着修一下,我刚开始以为是硬盘盒有问题,结果发现硬盘根本不读盘,能听见Tata的读盘声,就是读不出来,咋办?有无解决办法?
附拆解图

网友A:
强化一下供电,看能不能读出来。

网友B:
硬盘磁头坏了........

网友C:
接到台式机上测试

网友:
硬盘有坏道了,很难修复

网友:
过去听朋友说,能听见Tata的读盘声,坏盘可能性占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强化一下供电,看能不能读出来。

多谢回复,我准备上台式机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盘磁头坏了........

这个磁头容这么易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到台式机上测试

我按照你的方法试一下,多谢!

网友:
楼上有说的,接到台式机上试试,如果读盘顺利,那就是硬盘盒或者数据线挂了,
如果读不出来,那拆下电路板,看看板子和盘体接触的触点是不是氧化的厉害,拿橡皮擦一下,装好再试试。

网友D:
挂接到台式机上如果还不认,就算完蛋了,论坛拆硬盘的帖子太多了,很多都是好硬盘就因为小或者需要磁铁就拆了,楼主也可以照方抓药,拆了再说,挣了分,再装上,告诉他,修不了就是了(是不是损点,哈哈)

网友:
接到台式机上看看认不认盘!认盘的话低格一下!低格后还有问题就丢了吧!

网友E:
挂电脑上当从盘,读取数据

网友:
我感觉应该是供电不足造成的tatata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挂接到台式机上如果还不认,就算完蛋了,论坛拆硬盘的帖子太多了,很多都是好硬盘就因为小或者需要磁铁就拆 ...

拆了发帖,最多挣5m

网友:
拆开电路板清洗触点或许见效。

网友:
哇,跟我的壳子一毛一样,赶紧拿出来插上看看,,,还好可以读盘。。。

楼主:
完蛋了,电脑从盘检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挂电脑上当从盘,读取数据

完蛋了,电脑从盘检测不出来!

网友:
能听见Tata的读盘声,就是读不出来---两个原因:1.电源功率不够;2.硬盘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