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18V得伟电钻和松下7.2V电钻换夹头

楼主(2019-01-11):
如题。
18V得伟电钻夹头坏了,必须换
7.2V松下手枪钻,钥匙夹头用起来麻烦,换了

不废话了,看图:
1.得伟
夹头换上之后,是不是感觉挺般配的

换之前(借卖家的图)

2.松下
夹头换上之后,是不是也感觉挺般配的

与换之前对比

3.得伟坏夹头拆解
这老夹头的螺丝打螺丝胶比较多,好费劲!
梅花螺丝电动起子打花了,切了夹头,又把螺丝头切十字,继续电动起子打,好不容易打开了
被切十字的螺丝

夹头被拆零碎。。。

新版第二贴完毕!欢迎围观!

网友:
力道十足的重武器

网友:
        满血复活了

网友:
10字怎么切的?

网友:
松下的和二师兄加工的电钻有些像。指示灯也是这样的。

网友A:
夹头有的是不好拆,有时候都害怕伤了输出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夹头有的是不好拆,有时候都害怕伤了输出轴。

我换过翠峰的,原装捷可勃斯钻夹,怎么拆都拆不下来,后来钢锯伺候,一不小心,电钻轴锯断一半。。。。

网友:
角磨机切十字要熟练使用角磨机的人才可以吧,切的时候有依靠哇?

网友B:
下边这把140这两天咸鱼拍卖两个人居然抬到了82元,他们不看淘宝吗?奇了怪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下边这把140这两天咸鱼拍卖两个人居然抬到了82元,他们不看淘宝吗?奇了怪了! ...

什么拍卖都是假的,都是坑人没商量的,很多都是同一物品挂几组拍,哪组贵卖哪组。特别是最后时刻出手那种很明显。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什么拍卖都是假的,都是坑人没商量的,很多都是同一物品挂几组拍,哪组贵卖哪组。特别是最后时刻出手那种 ...

有一个叫小强的电锤,论坛有人晒过60元包邮的,前几天两个人杠上了,200拿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拍卖都是假的,都是坑人没商量的,很多都是同一物品挂几组拍,哪组贵卖哪组。特别是最后时刻出手那种 ...

不能说拍卖都是假的吧,有人抬价是很有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个叫小强的电锤,论坛有人晒过60元包邮的,前几天两个人杠上了,200拿走了! ...

两人杠上的还是经常见的,不知道两人怎么想的,可能都不差钱吧

网友:
谢谢分享,很好的改装

网友(2019-02-15):
牧田的夹头到目前为止我都没用拆成功过一次,反口螺丝能够拧开,但是夹头的正螺口始终拧不开。夹一把内六角,用电钻自己转起来锤,还是不下来,结果内六角都被夹坏。

网友:
这个7.2V的电钻有啥好的啊,我看到好多人在用。。。。

网友:
自锁夹头外面的塑料壳会不会容易坏啊 今天入手了一个

网友(2019-09-16):
得伟DCD981K电动螺丝刀  夹头破坏拆机的的  里面的夹头反丝螺丝配不到  好像是英制反丝  大家指点一下去哪里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