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只捡到的成色很新的单极漏电空气开关

楼主(2019-01-11):
火车站垃圾筒里的,有一大堆,看着这个成色新点。

DZ47LE系列,属于较老的型号了,查了一下这个系列至少有近二十年的历史,早已停产。

侧面的卡槽安装示意和锁钮调整示意图。

接线端子,看着还很新。

拆开看一下。

左侧是常规的32A单极空气开关,右侧是脱扣保护机构。

单极的空开,还可以单独使用。

脱扣器侧面,有个联动拨杆,插到单极空开内实现联动分闸。

撬开看一下脱扣器内部。

塑壳框架比较厚实。

脱扣机构和电路。

漏电流检测的互感器、脱扣电磁铁线圈、检测电路板。

线圈电路板都很新。

接线马鞍座是铁的。

压板是铜的。

电路板背面。
图片:P90101-230052(1).jpg[删除]

桥式整流加阻容降压, 用了一只漏保专用的BT169D可控硅晶闸管:门极触发电压12V,触发电流仅需10mA。

网友:
里面大同小异啊

网友:
我一般称这个叫单相,单极,怪怪的

网友:
看着材质还不错

网友:
谢谢分享。。。。今天两大婶都在拆漏保,质量都不错。。。。

网友:
啥时候把头像换了啊!

网友(2019-09-20):
都捡回来多好

网友:
内部构造还很新,看着没有老化,测试一下,应该还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