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众仪ZT-M1实际使用感受/评测

楼主(2019-01-11):
ZT-M1  是反显背光屏与ZT-X 差不多的方案,有模拟条和频率同屏三显。
M1使用三节5号电池,背光应该用了3V稳压,供电电压值至3.6V基本保持背光电流不变(亮度恒定)。

看看技术规格表,对比在用219、X、139C等等,估计M1会没有尾数稳定慢和直流电压档来回慢跳一个字的情况。M1应该是原设计者推荐的最佳方案(相对更高分辨率同方案的表)。

到手后一试很爽快,速度快,尾数稳定。
电阻自动档OL到0欧(6档),1秒左右出实际读数,尾数跳一个字(此时已是最小电阻挡)马上稳定。二点间重复多次连测,读数一样不差一个字。直流电压档也快,自动档基本是直接出结果电压值。

三张刀位电路板图,第一张能看到涂了油, 买来可放心用,不必自己再加油。
这个刀位连接线没有一根会与V片相磨,不会发生使用一段时间后磨损连接线而接触不良,相邻铜箔之间打磨凹槽(储油和去除电路板上的保护层),感觉铜箔比较厚。
这位设计者很用心,这个刀位应该耐用。
而139等等不少表这面都有几根连接线会被V片相磨,磨断了就?

能做到刀位转动时磨不到一根连接线的表不是很多,外牌也不常见。

这对刀位表尤其是全手动档的太重要了。

这是电阻自动挡从OL到400欧的时间,1秒不到。

实际我用开关连接二表笔,手表放在表屏旁,也就是1秒左右到0欧。

这是待机电流(我是侧电压估测电流,用0.1欧取样电阻,读数乘10就是电流,以下图片都是),
大部分是背光在用,除了背光主机大约2mA左右。

这是方波输出的波形、峰值、有效值等

可切换输出:50、100、200、300、400、500、600、700、800、900Hz、1、2、3、4、5K

电阻6档都是开路1V,测电子表等低压电路安全,又能毛估估三极管的放大能力。

二极档开路电压3.2V, 短路电流2mA左右,量程电压3.000V 超了OL。

这是电容档表笔开路的输出的波形、峰值、有效

自动关机15分钟,长按黄色键开机可取消自动关机,自动关机后按兰色键开机。

三个测电池档,可不用把红表笔插在电流档插座上。直接可测,这样不会发生忘记拔出红表笔去测电压而烧保险丝或表。但这样就没有通过保险丝,也就是说平时测电压、电阻等,只要刀位放在电池档,忘记了去测高压会烧里面的负载电阻。

ZT-M1与219、X等此方案的表,直流电压在实际使用中很稳定的,如开关电源、电脑板上各组供电的电感前端。有不少表这此时是读数不准、乱跳、乱叫(如我在用的UT71等等)

因是软件真有效值方案的原因(目前的硬件技术限制),交流电压档频响超规格1K 时 马上下降,到5K就没读数了。也是因为这个先天不足,在实际测1K内的几毫伏以下的小信号,就要比高频响手持表来的稳定快捷。如50HZ供电是必用和必测的,几毫伏以下的测试,可变通估测多个方面的问题。

此方案表的最小电容档是稳定的(手持电桥此档连二根长线不一定有它淡定),它的实际奇葩用途是很实用的。现在新出厂的UT139C等也学ZT把开路表笔低数归零,后果就是有时不能区别几PF的电容,小电容测出值会偏大。

next

网友A:
显示屏数字很显目,很耗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屏数字很显目,很耗电吧

报警电池符出来是3V

用镍氢电池24mA ,不心痛。ZT—X  我改了背光稳压,原机本就是2.2V关机,2.4V报低电压。半年多来我当炮灰表,镍氢电很爽快。

此表碳芯不经用,碱性费钱。

楼主:
电压档付显可测到999.9K,切换到主显可测频到2M

毫伏档付显可测到999.9K,在线切换到主显可测到10M吧(低压高频)

频率档低压宽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示屏数字很显目,很耗电吧

用锂电池就行,只要电池仓能放下。

网友B:
这表是硬封的不错,我用过速度很快而且还稳,与3位半速度没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表是硬封的不错,我用过速度很快而且还稳,与3位半速度没区别。

确实是

0660 系列用了不少,感觉速度一般,原猜测M1要比219等高分辨率快点,也就是139等水平。结果还比139快。

网友C:
我的也到手了,我想问下测电池,中间的灯会亮吗?论坛说M0好像会变色,我的只有显示电压,中间灯是不亮的

网友:
这表唯一一点就是外壳模具做工不太精细,测量都挺精准,很值得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到手了,我想问下测电池,中间的灯会亮吗?论坛说M0好像会变色,我的只有显示电压,中间灯是不亮的 ...

不会亮的

导通档50欧以下亮中间红灯

网友D:
挺喜欢他们家屏幕的,谢谢分享
抱歉只有7分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挺喜欢他们家屏幕的,谢谢分享
抱歉只有7分咯

谢谢交流!

网友E:
评测独到细致,优秀文章,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评测独到细致,优秀文章,谢谢分享!

谢谢交流!

网友:
高颜值,外壳不够精良,和威克士工具一个样;长草了,准备拔。

网友:
显示还挺漂亮

网友F:
这表评测,看起来好象不错
主要是转盘和优利德一样,对我胃口。
胜利那垃圾转盘怕透了,多年不改。

网友:
比较专业的使用评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表评测,看起来好象不错
主要是转盘和优利德一样,对我胃口。
胜利那垃圾转盘怕透了,多年不改。 ...

可不是胜利那转盘手感确实不行,众仪挺能超前设计,好几款反显屏。

网友(2019-03-16):
楼主,测下高压电解电容,比如450V以上的,我试了测不出,250V以下测量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