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第一问,三层100方左右楼房如何无线覆盖

楼主(2019-01-11):
200M入户,目前主路由是TL-WDR5620电信定制千兆版,三楼楼梯口一台N300无线桥接
2.4G无线,在三楼最高速度只有1M多一点,实在太浪费,想改善一下,成本尽量少

网友:
二层天棚中间一漏油器就可以了。。。。。

网友A:
无线ac+ap 解决方案,全屋漫游

网友:
二楼中间放一个大功率的千兆路由完全可以了

网友:
可以把三楼桥接的路由器放到二楼合适的位置试试,另外记得光纤入户的路由器不要放在弱电箱内,信号会被屏蔽掉。

网友:
电力猫了解下

网友:
面积呢?
单层100㎡跟单层400㎡可不是一样啊

网友:
我觉得3楼的方法网络质量最好,每层一个AP,主路由到每个AP用有线连接

网友:
放在二楼就可以了,强迫症患者可以再加一个路由,当ap用,不要用无线桥接,这样成本低

网友:
200M入户,必须得AC+AP有线连接,无线桥接不稳定

网友:
布有线,每层安装AP。翻京东,看到1款套装,看下适合不。https://item.jd.com/100001911376.html

网友:
mesh考虑一下呗。

网友:
2.4G现在干扰太厉害了,
无线桥接实在太慢,
我家主路由在弱电箱,每个屋5G路由做AP。

网友:
AC+AP模式  现在锐捷的AC路由一体机挺好还挺便宜   完后再去咸鱼买几个工程剩余的AP 不到1300就全搞定了  型号和数量我告诉你 店家我就不说了   1*RG-EG105G-P          3*RG-EAP202

网友:
最简单实用的方法是在2楼中间放路由器

网友:
我家也是三层80平的房子,直接在二层客厅放了个K2P,走那都能上网

网友(2019-02-14):
200兆入户,当然全部千兆有线+千兆ap,

网友:
每层有网线的,就加个AP就行。想无线桥接的话,便宜方案是买个双频无线路由,用5G桥接,用2.4G作发射。速度杠杠的。你的主路由是TP的,买个同牌,相对兼容好点。二手就行。建议桥接路由放2层,信号好点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线ac+ap 解决方案,全屋漫游

这是终极解决方案,预算足上华三的不太足上TP-link

网友:
路由器最好放在二层中间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