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ROSE 拆解』DIY T12手柄的神器!

楼主(2019-01-12):
前年闲着无聊,自己用废纸做T12手柄。感觉用起来很满意,参考贴: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84225
只有在做手柄触片的时候感觉有点头疼。材料不好选啊!
这手柄用了快1年半了,感觉很顺手。而且也没出现接触不良的问题。
不过,前两天发现了个很好玩的东西~~~
就是这个。看不出是啥吧?

上面有激光刻的logo。
Canru?

这头还有螺纹。

焊线的端子。

找个T12芯来试试。

现在知道是干嘛的了吧。
这个就是个T12的快速接插件。包括正负极和地线。

和T12芯对比一下直径。

撬开卡子拆了看看。

抽出来的三个弹片。最上面的那个是接地的。

弹性很不错,而且强磁不吸。

之前多做的纸筒手柄翻出来一个。

手柄内芯可以直接拆下来了。后半部分触片直接切掉。

直接用这新的接插件就可以了,装回手柄,把内芯套管再装回去。

完美配合!

心动了吧?这么好玩的玩意多少钱呢?
白送!白送!白送!
你没看错,现在加群,备注rose mm,就可以白送一个哦!哈哈!

网友:
又在深夜放毒。

网友:
一稿两发呀,老版新版都有

网友A:
帮顶!我的主力是936,无没有静电挺好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帮顶!我的主力是936,无没有静电挺好使!

欢迎探讨。静电,一般是使用环境和工艺决定的。如果空气干燥,又没有接地,那么产生静电几乎不可避免。白菜白光,为了缩小体积,往往使用开关电源,又没有接地,容易产生感应电。其实,没有接地的台式电脑和笔记本电脑,手摸上去都有麻麻的感觉,那是感应电造成的。

网友:
肉丝MM一箭双雕,一石二鸟,娘家婆家两面俱到。。。。。

网友:
優秀文章,必须满分了,可惜木有t12啊.

网友:
高,卡农插座要涨价了

网友:
 几天不见,肉丝接代言了。。。
运费太高了,卖家啥时候搞包邮刷单活动再喊我。

网友:
刚咨询了店主

网友:
东西不错,价格也便宜,就是运费伤不起,如果不限购还能均摊下运费

网友:
为啥偶能看见头像,缺看不见图???

网友:
运费有点高啊

网友:
看不到图了

网友:
我上上下下翻了几篇怎么没看到群号呢

网友:
这个东西某宝一只有卖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欢迎探讨。静电,一般是使用环境和工艺决定的。如果空气干燥,又没有接地,那么产生静电几乎不可避免。白 ...

还是温总概括的到位!

网友:
我用的912手柄里就是这种套筒

网友:
运费伤不起,其它都好

网友:
制作的很好,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