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废品站收了个全波段收音机ANJAN A-1009

楼主(2019-01-12):
到达第一家(离我家最近的)

一微波炉

面板

柴油发动机

狗和鸡

上一次来的电脑不见了

这里的TCL的电脑也是不见了

发现一电脑电源

机顶盒什么的

电源

这个橙色的东西 是个光盘播放器 带屏幕的

打印机 标签

从这个缝里可以看到一个电脑机箱

被一块钢板压住了

联想的哦

啥标签?看不清

第二家废品站
这是钻土的钻头吧?

机箱侧盖 还带个风扇

废品站一角

好像是热敏打印机

大大的变压器(铝线哦)

这里有一堆路由器 可是没过去看

好 你可能没注意到什么
再看看

你会看到 这一堆白色路由器的下方 有一个硬盘录像机啊!
我去废品站的时候注意力全放在路由器上了!根本没注意看!(明天去把它收回来)

楼主:
收音机正面

顶部

左侧

右侧

背面

防伪标签

正面有一个金属罩  可以拿下来

金属罩

电池仓这里有一个贴纸

拆开

上电测试

背光开启的时候是这样的

可以收得到当地的台

继续拆

壳子

水洗一波(内部电路板并没有洗)

晾干

这里这个可以拆下来

晾干后

电路板

不知道是啥芯片

还有另一个无字的

正面是这样的

这个牛屎应该是控制屏幕的

这是大板子上的电容

这是显示屏上的电容

背光灯

喇叭

安上这个滑动的

这个胶水干了 掉了出来

喇叭

用热熔胶粘住

粘是双面胶

撕掉

电池这方面 肯定不能用一次性的啦~

在安鑫那买的电池终于用得上了

网友:
联想机箱不错,我用着个一样的,电脑城25,买回来改的线。就是缺俩塑料硬盘架,只好泡沫塞住的。

网友:
不错,全波段的,还行,值得修

网友A:
1收音机在哪
2鸡狗图下面的那图片,纸箱里是什么
3看到一个车机

网友:
楼主的梗留大了,竟然没收音机的图片,留待下次使用

网友:
有地放的话卧缸柴油机可以搞一下,用处大着呢

网友B:
wdr5600还是有价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收音机在哪
2鸡狗图下面的那图片,纸箱里是什么
3看到一个车机

一个大屁股显示器

网友:
没有发现还有一台车机吗?

网友:
怎么回事呀?怎么看不到图啊

网友:
 海南一日游,老铁还穿拖鞋呢。
那只大黄是不是之前看过,瞅着面熟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wdr5600还是有价值的!

垃圾得很,时不时就断线,神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垃圾得很,时不时就断线,神机

还是有点经济价值的!我用过一个,连续测试12小时没见问题

网友:
都不值得玩,倒是遗忘了的录像机可以玩玩。

网友:
记得以前你帖子有也有鸡!有个坛友还回复说是红警!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垃圾得很,时不时就断线,神机

监控录像机可以买.我前几天买了一个WDR-8500的路由器用着还可以

网友D:
收音机栓绳上的铁片干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收音机栓绳上的铁片干什么的?

那不是铁的 塑料的 我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网友:
这东东我也有一个,正放着吃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