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解360随身wifi 2

楼主(2019-01-12):
这个东西还有点用处,偶尔也用一下,很早以前花20买的,
就是它的材质不好,很容易脏,哈哈,看看,像个泥猴

这面有360标志

脱帽

拆开

这是天线

板子上还有标记呢,晶振看不清多大

另一面,是稳压和wifi芯片

借机把外壳清洗一下,去掉磨砂材质表面,变成光滑的了字迹都掉了

装好以备继续使用

网友:
装好以备继续使用

网友A:
不错,还是金属天线,不是PCB天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还是金属天线,不是PCB天线

PCB天线效率比金属天线高

网友:
至少用了个独立倒f天线

网友:
捡过一个1代的,放久了真的好像要融化那样,粘糊糊的

网友B:
我也买过,后来失踪了,这个可以当普通无线网卡用的,不一定当ap,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买过,后来失踪了,这个可以当普通无线网卡用的,不一定当ap,

是,但是一般还是给手机、平板用,其实也没用几次

网友:
以前也有一只黄色的,没用几次,现在都忘了放那...

网友:
曾用过360和百度的,买的百度结果某东给发了360后又补发百度的,结果用着用着都不见了

网友:
距离太近,不如弄个路由器

网友C:
谢谢分享。。。盒子很适合折腾成跳蛋。。。。。女盆友有福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盒子很适合折腾成跳蛋。。。。。女盆友有福气了。。。。

帮帮团之最猥琐的回复,没有之一!(你这天才的想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