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再修自行车后挡泥板

楼主(2019-01-12):
上次自行车后挡泥板断了,用钢丝+免钉胶修补了一下
结果上周又发现粘胶处断开

软塌塌的吊着

粘胶是没得用了,想了个办法
挡泥板上打孔

找截1mm的镀锡铜线穿过去

铜线上边掉在车座两边挂扣上

搞好就是这样

终于坚挺了

利用两个三角形支撑,应该能撑住了吧,远点也看不出来
还有个增强方案:铜线上穿管,让它更坚挺,下次再改进吧

网友A:
看着想起了吊吊虫,别怪我乱说哈

网友B:
这个帖子好友动态里根本没显示,挡泥板改悬挂式的了 高科技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想起了吊吊虫,别怪我乱说哈

拖出去吊起打!

网友C:
这个会不会太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帖子好友动态里根本没显示,挡泥板改悬挂式的了 高科技呀

是呀,偶也发现好友动态经常丢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会不会太软了?

确实有点软,还得改进一下

网友D:
这东西别看挺轻的,但骑车时候颠簸的力量却也不可小视

网友E:
断裂处用圆铁管加强应该可行,就是材料。。。

网友F:
可真难看,你这是低于五百的山地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东西别看挺轻的,但骑车时候颠簸的力量却也不可小视

主要是材质太差了,设计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断裂处用圆铁管加强应该可行,就是材料。。。

铁管不好加工,偶再想想办法

网友G:
我也表示没看到动态更新。。。。。。。。
牙膏挤不出来啦
用带弹性的尼龙线会不会好一点

网友H:
两个铁丝真丑,就不能找个大号可乐瓶剪一个挡泥板?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真难看,你这是低于五百的山地车吧

自然,便宜车就只能这样将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表示没看到动态更新。。。。。。。。
牙膏挤不出来啦
用带弹性的尼龙线会不会好一点 ...

是呀,偶觉得新版动态比老版新鲜事还差劲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两个铁丝真丑,就不能找个大号可乐瓶剪一个挡泥板?

偶觉得可乐瓶更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