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为了复活t12头,也制作了个感应加热

楼主(2019-01-12):
此帖发在老版块了,经坛友提醒发新版块,所以就搬过来了,这个是在新版发的第一帖,也来提升点人气
根据论坛waxrx朋友的帖子制作出来的,感谢坛友的无私奉献,想玩的朋友可以参考
先做个PCB,后来修改过,,先放一张坛友图纸吧,根据此图引发一桩血案,

打印出来

裁了2块板

用砂纸把表面氧化铜打磨一下

拿出神奇,你们懂的

覆铜板洗过烘干一下

准备热传印

对准放好

翻过来

加热了,

好了

风扇吹吹风降温

揭开,不太好啊

没关系,再来一次,这下差不多了,还有点没有沙点

没关系,记号笔补补,

一次性饭盒

刚好放下

以前用过的三氯化铁

加热腐蚀的快点

放进去

盖上盖子保温

加热中,先放一下,继续其他事情

没有零件怎么行,趁着腐蚀板子时间去找零件,外面下着小雨也挡不住我的热情,玩电子有个修家电的朋友就是方便啊,去朋友修理部,人不在,随便翻,电磁炉板子,好东西啊

拆电容3个够不够

不够再来一个,正好再拆2个电感,忘拍照了

找点铜管

焊条,哈哈,什么都有差不多回家了

这个应该差不多了

看看咋样了

把碳粉打磨掉

腐蚀的时间有点过,有沙眼了,

找转头打眼

工具一出场大家都懂得

零件配齐了

焊接,无视焊工

先临时绕个线圈试试

焊好了,mos管临时焊一下试试

咋那么丑呢

上电,咦,咋回事,失败了,检查,晕啊,MOS管反了,没错反了,不应该啊,这么低级错误,认真看清楚,MD板子热传印反了,老是翻这种错误,上次也是,不管了,先改改,反正先让它动起来,

先达好试机,正常了

这个样子

用个螺丝试试

冒烟了,成功了,下面继续啊

重新来过,顺便再改改

这下热传印的还不错

腐蚀

趁这个时节再来拆下零件

全部拆光

板子看看,还有点

再等会差不多了

弯铜管,铜管不好弯,弯了很长时间,还没弯好

板子打眼,再来继续焊

这下焊好是这个样子的,是不是好看了点啊

反面加铜条,舍不得镀锡,这个太费锡了,省着点,反正这样也能用

好了,开始试机

空载电压电流

加热电流,功率上不去,电源不给力换个电源

这个24V电源,400W

空载电压电流

加热电流,上来了

加热中

烧红了

散热片温热,

最大功率到400W,再大电源功率不够了,电源保护了

可以愉快的玩了

试试焊料能不能融化

顺其自然的融化了

各种玩

准备切割T12头

切好这样的

放上焊料,这样不行,其实是放在头那半边的焊的

第一次焊,萎了,

重新焊,还是有点歪

打磨好

这个头子是旧的,所以成色差

上焊台,效果很不错,和原装的不相上下,焊好了可以媲美

和原装比比

完美

好了这样结束,花了一天时间,玩呗,去买点936头子,就为了复活T12才做的这个感应加热,有多了一个玩具

楼主:
新版不错啊,可以一次性添加很多图片,不用占楼了

网友:
感应加热,牛逼,是和电磁炉的原理一样吗

网友:
谢谢分享,很会折腾。。。。。

网友:
很好玩,改天也做个玩玩

网友:
这个不错,既然用铜管得把水冷配上啊,不然铜管意义就没了

网友:
找个温度探头测测温度多少,会不会融不透,类似虚焊

不过如果能把螺丝烧红了,也得有500℃吧

不懂装懂呢

网友:
楼主是个高手啊,核弹头的项目可不可以做?

网友:
成本不低啊

网友:
不错,这个创意很好

网友:
又有的玩了,下次也diy个玩玩。感谢

网友:
220欧姆电阻不需要2w的吧。

网友:
有点心里痒痒的 按耐不住要搞一个玩玩 t12中间加的什么焊料

网友:
厉害,楼主可以出套件了

网友A:
必须铜管的吗?铜丝的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铜管的吗?铜丝的行吗?

高频有趋肤效应, 所以铜管比较好,还可以加水冷却,铜丝也可以,直径要大,

网友:
真会玩,牛B,连电磁炉配件都派上场了~折腾就是一种乐趣

网友:
有空也弄个感应加热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