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 怎么今天有的图片不显示了?昨天还没问题,有调整?

楼主(2019-01-12):
i如题
截了两张图,大家看看是否能看到。

楼主:
发的图片自己也看不到 S90112-111956(1).jpg

网友A:
哈哈,乱发我的头像,我方表示严正抗议!!!

网友B:
阿睦会说,你网速不行,浏览器分辨率不够,换个浏览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阿睦会说,你网速不行,浏览器分辨率不够,换个浏览器试试。

手机浏览的,关键昨天还好好的,今天刚发现

网友B:
那就换新手机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换新手机呀!

好吧,再换个论坛专用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乱发我的头像,我方表示严正抗议!!!

下回把标题切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吧,再换个论坛专用手机

新论坛延续了老论坛的优良传统,要挑网络供应商,要挑浏览器,并发展了要挑论坛专用手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新论坛延续了老论坛的优良传统,要挑网络供应商,要挑浏览器,并发展了要挑论坛专用手机。 ...

要不要,鸟蛋挑骨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论坛延续了老论坛的优良传统,要挑网络供应商,要挑浏览器,并发展了要挑论坛专用手机。 ...

反应一下情况,看看昨晚或凌晨做了哪些调整,能及时解决最好,不然还得开电脑

网友:
今天电脑也看不到图啊。

网友D:
今天有一台图片服务器准备切换到https,DNS解析那边已经先调整,因为各地区的生效时间不同,所以有个别会员可能会看不到图,预计要晚上搞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不要,鸟蛋挑骨头?

玩笑话,莫当真!我回的“换手机”,上下文连贯看应该能看出来

网友:
是的,偶也遇到,能看见头像,但看不见图

网友:
现在好了可以看到图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今天有一台图片服务器准备切换到https,DNS解析那边已经先调整,因为各地区的生效时间不同,所以有个别会员 ...

应该跟浏览器和分辨庇没关系呀,因为昨天白天好好的,同样的浏览器,同样的分辨率,白天能看到图片,昨晚开始才看不到图片的

网友:
今天刚出现的:能看到头像,看不到其他图片

网友:
马上就好,由于操作疏忽,造成移动用户的DNS没有生效。
也可以应急将这行加入电脑的hosts文件内:
222.76.214.140   img.mydigit.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