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个闪迪U盘 SanDisk Ultra usb3.0 16GB

楼主(2019-01-12):
捡来的一个U盘,插上不读盘。拆开看看。
分离u盘和外壳。

这种闪迪伸缩头感觉比金士顿那种老的伸缩头耐用。

拆下盖板。

sandisk主控 20-82-00388-ac

16gb内存

变形的3.0usb公头

主控挂 内存颗粒貌似好的,啥时候碰到合适的再复活它吧

谢谢欣赏。

网友A:
里面做工看着不错,拆开有没有修好

网友B:
看能不能识别?不行就量产试试

网友:
关键不是黑胶盘就好

网友:
闪迪不都是黑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能不能识别?不行就量产试试

正牌闪迪没有工具量产啊

网友:
那一排孔是什么接口

网友:
SanDisk主控 20-82-00388-ac---估计不好找配件吧

网友:
找个普通版USB板,闪存拆掉焊上试试

网友:
16G正片,可以回收利用

网友:
居然是黑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做工看着不错,拆开有没有修好

没有,主控坏 u口也坏 打算拆f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能不能识别?不行就量产试试

不识别了

网友:
闪迪的外壳质量真的很好,我在马路上捡过一个,不知被汽车压了多少次,一样能用。

网友:
3.0接口我看变形了,查查接口吧!

网友:
谢谢分享。。。。。欢迎回归大部队。。。。。

网友:
不错,里面质量看得出来好

网友:
看着完好,主控挂了?

网友:
是正宗闪迪的

网友:
还有聚鼎的自恢复保险丝,牛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