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做工精良简洁]拆一个松下LED驱动电源22W非隔离

楼主(2019-01-12):
家里装修的卧室灯,图便宜买的是无法调光的暖光款的,有四个LED绕组,80v+90v+70v+55v,原厂用了两个240mA的非隔离山寨驱动。
之前改了中山出的三段调光非隔离驱动,两路240mA分别点80v+90v和70v+55v,装上去,发热有点大;调光不满意,打算继续改三段调光(80v+90v+70v)一组 和(55v)一组

于是TB买了个松下的100v非隔离驱动装置LGC32012101,待改造,先拆机看看做工。

标签干净整洁,一看就是大厂做工,

这个外壳够大,做50-70W都够了,
电路板很宽松,用料扎实。

前级EMI滤波足料,松下自己的电容。红色的PLCC是日精电容,质量都不错。

输出级是个非隔离高压buck,

中间DCBUS是400v直流母线,居然电解用的是湖南艾华的,也算中高端了。

电路毫无悬念是,PFC+BUCK,两级居然用了同一颗芯片,丝印2A14722,网上没查到,应该是一款低成本fixed Ton APFC芯片。类似L6562既做APFC又做BUCK控制器的设计。

后级也是这颗IC

放大了芯片丝印看

到bench实测。看看表现

负载是120v LED灯板,我点了60v,120v,180v三档,前两档都可以点,低压纹波略大。180v点不起来,估计OVP保护了。但是标签是275v开路电压,原因没深究。

点120v时纹波也不小,频率升到66kHz。120v电流纹波甚至比中山的地摊款BP2833非隔离LED驱动还大,但地摊款支持不了300mA200v这么大的功率,点不久。

有没有大神知道这颗2A14722是什么芯片?是不是6561的东芝山寨版。我打算把后级改改,升到支持240v负载电压。

网友:
找了半天才找到打赏两个字。

楼主:
抽空抄了下电路,应该是丐版6561无误了。但是他恒流buck工作不是用的固定Toff模式,而是常规的ZCD临界模式。
另外,除了CS脚峰值恒流,在还发现了一个额外的ZCD辅助绕组电压,送到了INV第一脚,很诡异,猜测这里应该是做负载恒功率限制的。既恒流又限压,恒电流又受灯电压控制。

楼主:
那个电路果然是恒功率限制灯电压/开路的,我把图中18b贴片电阻挑掉了(看错,丝印应该是18D,万用表实测150k),点180v灯板就正常工作了,波形稳稳。为防止前级PFC过功率保护,我特地把板子上的电流微调电位器扭了下,电流先降到277mA左右。然后点120v灯板正常工作,频率还是77k的样子,比之前350mA电流时66k高点。点180v灯板频率升到了84k。

不过这个电阻最终应该不能去掉,看阻值改大点,还是应该保留OCV限制功能;开路电压限制到270v就可以了。

网友(2023-01-31):
更改LED驱动电源,是否V数和输出电流差不多就可以?
原驱动是22~38V,输出1050mA。灯珠是10串5并。标的是50W
马家看到个驱动是24~36V,输出900mA。标的30W。这样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