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个帝特易驱线

楼主(2019-01-12):
好久以前由于需要买了个帝特的易驱线,有过几次就再也没有用了,今天翻出来拆开看看,这个是USB2.0的
外观

参数

3.5寸IDE接口

2.5寸IDE接口

SATA接口

Mini USB接口

很容易拆,直接敲开即可
主板正面

有一个芯片JM20337,是usb2.0转SATA或PATA转接芯片

主板背面

有一个1117稳压芯片

完毕,谢谢大家!

网友:
帝特易驱线..........做工 还可以了.................

网友:
不错,里面不是牛屎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便宜易驱线比盒子还贵几块,弄个坏的台式机硬盘回来看触点氧化的都看不出原来的颜色就清了一下发现好了,用盒子的板焊线还是不方便,看看挂闲鱼上这个笔记本盘是能按移动硬盘出还是按笔记本盘出吧,单出硬盘就焊线套热缩管用吧

网友:
硬封芯片是稳定的多,电路板上的线能再粗点点~再有个屏蔽抗干扰抗静电的就完美了!!

网友:
应该还有个驱动电源吧

网友:
硬封芯片不错

网友:
我也有一个,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