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太阳能感应灯拆开看看

楼主(2019-01-12):
      亲戚的太阳能感应灯被楼上的住户乱扔东西砸到,摔了一下就没反应了,拿来让我帮忙修理试试看,我拆开没有找到什么问题,重新设置了一下就行了,顺便把过充电没电压的锂电池放了一下气,又修补了一下外壳裂缝就还回去了
    太阳能感应灯里面的锂电池容量明显虚标,而且3只锂电池中只有一只是有标记的感应芯片上面也没有印字,估计应该是BISS0001芯片或者SP010芯片吧!

网友A:
这个灯电池那么多,可以亮好久的吧~~

网友:
图片提取的文字,有些地方修改过了,可能还有错

网友:
好吧,新年新版的第一次回复,就扔这里了

网友:
我也有两个太阳能的,有空把电池换一下,过年回家可以用上了

网友:
没分了明天补上

网友:
虚标是咱村的标准操作。

网友:
模样又变了~

网友:
去法院交款。被告知还要补上利息

网友:
里面用的是18650,不错

网友:
熱心會員  不错,容量不小啊,能充满电吗。为这灯得买个别墅。。

网友:
太阳能感应灯灯珠还不少,锂电不知是否有放电保护电路,如果没有保护可能不久灯就成了摆设。

网友:
三节锂电池如果不外接充电的话,用太阳能充电估计需要很久。

网友:
感觉在又太阳照射到的地方安装一个不错的!

网友B(2020-04-02):
这灯发了好久呢?为何我一直没看到?

网友(2020-10-17):
引用 网友A:
这个灯电池那么多,可以亮好久的吧~~

由于LED比较省电,亮度又不很亮,电池18650 的容量也足够大,无人时又会熄灭,所以耗电很少。 只有人走动后才耗电1分钟左右,所以电池可以使用很长时间,如果去掉人体感应,作为普通照明,由开关控制,用电会大大增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灯发了好久呢?为何我一直没看到?

现在又出来几种,越做越简单,电池有的也缩水了,热释电控制芯片也简单了,是8引脚的。

网友:
这个灯够良心啊  这么多灯珠这么多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