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电动车DC-DC直流转换器

楼主(2019-01-12):
拆电动车DC-DC直流转换器

01.走过修车店,看到这个被丢弃的电动车直流转换器。

02.原来很脏,洗了一下,没想到上面的参数都洗掉了。

03.根据剩余几个字的信息,网上搜到这个同款的。输入48-72V,输出12V15A。并且有过流保护,短路保护,过压保护。

04.一头三根线,红进黄出黑共地,非隔离的。

05.侧面这个螺丝是固定里面MOS管和肖特基管使它们紧贴外壁散热的。

06.另一头盖板。

07.两头盖板上面都用了密封橡胶,作用像是防水的。但外壳是抽屉式的,边上并没有密封,所以这个转换器防水性能很差的。

08.把上盖板抽出,看到里面的元件。

09.板上有台州福尔能电子厂名,MOS管和肖特基管贴在外壳上,要把板子抽出来,必需把固定这两个元件的螺丝先拆掉。

10.两管子跟外壁中间各有一张散热绝缘片,不像是硅胶的,PTC加热片上面包的好像也是这种,不知是什么材质,耐高温好像很不错的。

11.MOS管是意法P75NF75,耐压75V,电流75A。

12.肖特基管MBR20100CF。耐压100V,电流单只10A。这两只管子都是拆下来拍的,在板上看不太清。

13.这里几只电解电容,大的那只主滤波耐压80V,小的两只耐压25V。

14.驱动变压器和电流互感器。

15.输出储能滤波电感和滤波电容,滤波电容耐压16V。

16.板子反面。

17.这里的保险用铜箔替代,厂家另赠送二条作为备用。

18.脉宽调制芯片UC3845A。

19.这是网上找的一张电路图,不完全相同,工作原理差不多,供参考。

20.全家福一张。

最后测试MOS管已经损坏,其他元件未测试,没有相同管子,不再修复。
此贴结束,谢谢观看。

网友:
75N75这个参数的管子很多的啊,随便控制器拆一个,至少6个

网友:
有3845控制,看来这种DC-DC也改不了可调。

网友A:
偶拆得多,这是早期电路了,现在都不用驱动变压器了(3845浮地,用光耦采样输出)

网友B:
老款,新款单电感,nmos,自举,省2小变感器就是1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款,新款单电感,nmos,自举,省2小变感器就是1块多

那种带重载电感反电动势被负载吸收过大导致3845供电不足输出驱动电压过低mos发热严重~

网友:
不错,但是很古老的方案

网友:
电动车DC-DC直流转换器..............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不错,可以折腾一只DC-DC降压可调电源。

网友:
打算折腾点啥用?

网友:
优秀文章,满分支持,功率竟然这么大

网友:
        謝謝分享!电源变成,里面比较简单呀

网友:
做工看着还可以,值得把玩。

网友(2019-02-11):
是我们邻市椒江的产品,也就是浙江台州市...

网友(2020-08-09):
为什么不换新MOS管啊

网友(2023-08-10):
大神厉害呀,又是3845

网友:
这种结构的转换器很少见了,质量不错的

网友(2024-09-27):
这个是转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偶拆得多,这是早期电路了,现在都不用驱动变压器了(3845浮地,用光耦采样输出) ...

有没有正极接地的buck电路,像非隔离led驱动这样的,要求30a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