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自制定时插座

楼主(2019-01-12):
一直想要买一个定时插座,但又不符合我的个性,于是有了以下的DIY东东。
设计思路:用一淘汰手机控制继电器,达到控制220V通断的目的。
设计原则:为了符合DIY思想,本着物尽其用的原则,一律采用现有材料。
首先是主要元件,一部淘汰联想E308手机。从手机卡座引出受控信号电压,这里引出的是SIM卡电源3V信号;再从电池接点引出电源给控制板(这个本来没有引出来,但是东西做出来后,发现手机充电状态下不能自动开机,SIM卡座无3V电压,无法控制主控板工作),完工后放一边备用。
一开始忘了拍照了,就不再拆手机拍照了。

控制核心有了,就是主控板了,这个全部要自制了,由于电路不复杂,就用了一张巴掌大的黄腊板,钢丝搭棚焊接;为了不增加手机SIM卡电源负荷,用了一片LM358作比较器,经三极管2N5551驱动继电器,这里为了节能,继电器导通时,220V无输出,也就是说的反作用(因为我这个智能插座是控制光猫和路由器的,一天时间里,只有下半夜是关机状态的),电路图就不给出了,很简单的。前置USB原本是用来充电的,但由于上面红字说到的原因,这个端口就只能用来传数据了(开玩笑,我这个手机海量存储空间64M);至于充电,找了一个不用的万能充装上,如下图:

接下来找来旧电视主板上电源调整管散热片制作控制器外壳,这里用了一张老长虹(估计是CK51,M11机芯)的散热片,一张巴掌大的镀锌板和PP板,制作过程就不说了,以下是外壳加主板成品:

最后上几张工作照:

图中左上是联通宽带中兴ZXHN F607光猫,左中是论坛败的优酷路由宝,左下是12V开关电源,开关电源220V来自本帖智能插座,右边就是正主智能插座了,这里通过设置手机定时开关机来控制电源220V的通断,我设置的是凌晨0.30关机,清晨6.30开机。

网友:
这个就牛逼了

网友:
 6呀大兄弟。
联想手机再就业。

网友:
DIY很辛苦没分了给个专家

网友:
不错,成本控制的很好。。物尽其用

网友:
不错,看起来物尽其用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
楼主能不能把控制板的电路分享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
楼主能不能把控制板的电路分享一下啊

这个电路很简单的,就一运放接比较器,输出经三极管驱动继电器,百度一大把!如果嫌麻烦,也可以不要比较器,直接把手机SIM卡电源接一限流电阻后接三极管,再驱动继电器!

网友B:
我还以为是用闹钟控制的,原来是用自动开关机控制的,这个就比较厉害了,现在智能机好像没有自动开关机功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还以为是用闹钟控制的,原来是用自动开关机控制的,这个就比较厉害了,现在智能机好像没有自动开关机功能 ...

有的,我现在一直在用每天晚上关机早上开机,让手机也睡一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还以为是用闹钟控制的,原来是用自动开关机控制的,这个就比较厉害了,现在智能机好像没有自动开关机功能 ...

可以用闹钟控制,不过电路会复杂一些,可以考虑把不同闹钟设置为不同音频频率的闹铃,用MIC拾取或者直接通过耳机插口拾取,通过电路处理可以控制更多的东东。

网友:
焊功了得,和我有的一拼

网友:
真棒的设计,手机加盟智能电器

网友:
做的不错,废物利用啊,十几年前用电子表做过,不过只能是定时开和定时换二选一!

网友C:
一直都想用单片机写一个,无奈技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直都想用单片机写一个,无奈技术不行

前段时间自己做了一个单片机控制固态继电器的,不过没有外壳,已吃灰中。。。

网友:
这个制作有点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段时间自己做了一个单片机控制固态继电器的,不过没有外壳,已吃灰中。。。 ...

发上来瞅瞅,根本没有个头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