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拆解瑞士万通Metrohm水分滴定仪搅拌反应器-研究原理

楼主(2019-01-12):
昨天拆了配液器部分,今天拆反应器部分吧。
相关阅读:更新补充-拆解瑞士万通Metrohm水分滴定仪-配液器致命故障报错检修: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78
(出处: 数码之家)

三兄弟

搅拌反应器

右边是进出排液阀电动按钮,有两个箭头

底部是铭牌,底座是铁的,上壳塑料

开盖,隔膜泵和按压开关在上盖
底座一个磁力搅拌电机,一块调速电路板
尾巴是连线到主机的,起供电和通讯作用

德国托马斯的隔膜泵,还不错

微动开关和隔膜泵分别只有两根线,
减震橡胶铸铜螺丝座,好评

取下塑料板,有一大片橡胶膜,这就是进出排液的负压和正压系统

这样看可能更清楚一些

微动不常见

螺丝刀很尴尬,上钳子拧

进口微动

抠开旋钮上盖

取下旋钮,铜轴

分离拆焊隔膜泵和微动连线

得到一堆散件

取下电路板研究一下原理

线材没问题,保护套有些老化

瑞士电机

强磁

拆焊,跑跑电路
三极管有特殊散热器,有点像陶瓷材质

有些生锈了
导光柱到贴片LED

上电,开关,旋钮,转得欢快

得到隔膜泵和微动开关

线路板全局,核心是LM358和三极管
实现调速的原理有点像电子负载,一路基准分压进运放,
一路电机电流取样进运放,比较之后控制三极管开启,或者叫B极电流更合适

红色开关很不错,很有触感。
哈哈,完~欢迎打赏,探讨和捧场,谢谢

网友:
先占位出租,卖瓜子矿泉水的同学有优惠。。。。。

网友:
专业仪器,看不懂

网友A:
不知道干嘛用的。。。

网友B:
太专业的设备,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专业的设备,看不懂

谢谢捧场,
这是前面的部分,
拆解瑞士万通Metrohn水分滴定仪配液器-致命故障报错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78

连起来看的话发现机械部分简单,数据采集部分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干嘛用的。。。

经常回帖,谢谢MM捧场,连着这篇看的话,拆解瑞士万通Metrohn水分滴定仪配液器-致命故障报错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78

可以看到控制上面玻璃反应器磁子搅拌,通过负压和正压把滴定试剂吸入和压出,减少纯人工测试哈

楼主:
咦~可以四个汉字呀哈哈哈

网友C(2019-04-24):
不便宜吧 ,但是做工看起来也不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便宜吧 ,但是做工看起来也不咋的

哈哈,确实不便宜,做工就不说了

网友D:
来个电路图最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来个电路图最好了

工作量太大了,哈哈,这个任务交给你了

网友E:
费休斯水分测定仪就是有水的情况下铂电极会导通产生电流通过,指针就会偏转,加入费休斯液之后会将这部分水分消耗掉,直至检测不到,用已知数量的水分做比对,也就知道单位重量的被检测物内含有多少水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费休斯水分测定仪就是有水的情况下铂电极会导通产生电流通过,指针就会偏转,加入费休斯液之后会将这部分水 ...

谢谢分享哈哈

网友:
有专业仪器的图纸就更好了。

网友F(2020-12-02):
滴定仪尸体还有没有我想收

网友(2021-02-20):
第一眼看名字以为是水滴搅拌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滴定仪尸体还有没有我想收

已经扔垃圾桶了。。。。。。

网友(2021-11-22):
我同样的一台,同样的拆解,同样的把钽电容烧了。。那块电路板还有没,我想收了拼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