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DIY一张SD卡

楼主(2019-01-12):
一个tf转sd卡套和半张朋友给的sd卡

黑胶封装的芯片

把卡套拆开

手工cnc加工进行中

加工的差不多了

试放一下,可以放入了

触点位置正确

继续手工cnc加工卡套另外半边

削,刮,锉,磨

终于弄薄了

目测0.3-0.4mm

合起来,边上有个角掉了,这塑料回收的,很脆

打胶粘起来了,后悔用了热熔胶,应该用704才好,

热熔胶固化太快,没按到位就硬了,

然后热风枪吹了吹,塑料变形,有点丑,那个读写卡点也挂不住了,直接粘死

插到昨天的读卡器上测试一下,可以正常用

拷两个电影进去 速度有点慢,

读的速度到是不错

谢谢围观,欢迎指导!
END

网友A:
曾经天很蓝,曾经SD卡也不是黑胶

网友B:
毁了卡套,用上了SD卡,不错的想法,以后可以效仿

网友C:
不用卡套转接,应该也能直接用的吧?

网友D:
有那种半截的卡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曾经天很蓝,曾经SD卡也不是黑胶

曾经的sd卡里面是flash芯片,可以拆了做u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毁了卡套,用上了SD卡,不错的想法,以后可以效仿

那个半张本来就是sd卡,但外壳烂了,卡套偶尔接触不良,还是少用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卡套转接,应该也能直接用的吧?

三围都小了,插上去卡不住,塞纸可以应急,还是弄成标准尺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那种半截的卡槽

重点不是卡槽,是半张的厚度和宽度尺寸小了,

网友:
热熔胶不好弄,慢固化的方便些

网友E:
原来sd 卡里面大部分的都是空的。

网友F:
给半卡穿件衣服,不错不错,省了一大笔,我记得半卡套不便宜,Nokia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来sd 卡里面大部分的都是空的。

这个要看卡的,大部分是整块的电路板,只有这种黑胶封装的才是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给半卡穿件衣服,不错不错,省了一大笔,我记得半卡套不便宜,Nokia用过

这个卡套是买tf卡送的,手上还有两个

网友:
你这个连芯片都没有啊

网友:
从来没拥有过sd卡

网友(2019-02-15):
我还以为是手机拆的芯片做sd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