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解D-Link DIR-513迷你路由器 这个是什么原件

楼主(2019-01-12):
迷你路由器的型号:DIR_513.无线能连接就是不能连网络。拆开后发现有个电子原件掉了。

正面

正面

背面铭牌

背面铭牌

拆开后电路板的正面

拆开后电路板的正面

电源部分

电源部分

螃蟹芯片

螃蟹芯片

螃蟹特照

螃蟹特照

电路板背面

电路板背面

芯片特照

芯片特照

这是借网友的图片,红圈里的是什么原件。

这是借网友的图片,红圈里的是什么原件。

楼主:
怎么位置有变化啊

网友:
看电路板上的标,应该是个电容器吧

楼主:
请认识的回一下C130是个什么原件。

网友:
这是一只贴片电容也。上面标有数字?如果没有,找一只大小差不多的换上吧。

网友:
温总权威解释,应该明白了吧

网友:
C130是电容,容量不知?

网友:
电容,螃蟹芯

网友:
怎么掉法?如果是炸裂脱落估计装上也不能用。

网友:
电容,应该是个耐压特别高的那种防雷电容,y电容貌似能替代,普通贴片不行!或者从别的路由拆一个吧!

网友:
C就是电容啊

网友:
安规电容,防静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