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iPhone6S黑屏无背光原理分析 真有些无语

楼主(2019-01-12):
新版了,适应下。
同事的6S,进水很长时间了,由于时间太长了,就不急了。
今天有空,试了下机,有充电电流,黑屏。用手电了下,有图。看来应该是没有背光了。
先看下6S背光原理

有两组灯,共阳极,两个阴极CAT1和CAT2
17V左右的背光电压。正极接显示接口的3脚。
两组负极在显示接口的1脚和5脚。
点位图:
很多的机子进水后都是烧FL4211或FL4212、FL42113,也有烧板层间线的,按照点位图飞线就行了。
修理过程:
测FL4211好的,有4V左右的电。说明电路通的,电池电压已过来了,升压电路没有工作。
上屏,开机,不亮。再测FL4211,还是4V左右。
打开屏蔽罩
观察,U4020附近有点霉点,

清洗

还是不亮
用维修电源17V直接在屏背光接口处加电测试,发现有一组背光不亮
好吧,先短接两组阴极

变成这样了

阴阳屏,之前看到过阴阳屏,应该是6吧
6S有一组故障居然不上高压!!
看下屏这里
水锈很多

好了,不多说了。要么修背光,要么换屏
新坛新年第一帖

网友:
竟然还能找到板图!

网友:
那就是说修不好了

网友:
好详细的图

网友:
这个毛病应该不难修,有原理图加点位图对照着查慢慢查就行了,就是个boost升压电路,进水板层短线的比较多,多是飞线,屏背光估计也是断线面大~

网友:
優秀文章,必须满分并砸专家了.

网友A:
这也会修啊,高手。哈哈。
能帮我分析一下苹果手机的待机电流与亮屏电流差不多,大概会是哪个部分的电容出问题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也会修啊,高手。哈哈。
能帮我分析一下苹果手机的待机电流与亮屏电流差不多,大概会是哪个部分的电容出 ...

待机电流大,不好说

网友:
跑电路的 都是高手

网友:
你这搞法太牛逼了!

网友:
专业人士学问大

网友:
高手真多!连这个原理图都有

网友:
很明显楼主已经修好了,但是还是建议大家直接换屏。

网友(2019-02-11):
主板放酒精里洗完再搞吧。

网友:
朋友水平高啊!能发现故障点!

网友(2020-05-20):
你是修手机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