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块未知用途电路板

楼主(2019-01-12):
电路板正面

电路板反面

网友:
我们一般管他叫电话,分立件组成通话系统,一般电话至少俩桥,那IC无外乎下列这些之一,感觉2411的可能性最大,因为2410,2411使用频率最高
  LM8204 LM8204 DG8204 GF8204 CS8204 LS8204
  FS8204 CSC8204 CD8204 XR-T8204 KA2410

CF2410
  C4003 RS3100 TA3100IP CIC9106 WE9105

CSC9106E

  LS1240 振铃电路 LH1240 CF1240 CSC1240

KA2418 MC34012
  ML8205 振铃电路 CS8205 XR-T8205 TA3102P

TA31002 KA2411
  TCM1512A 振铃电路 CSC1512 CSC1512AEP
  TA31001 振铃电路 WE9106E
  SC34012 振铃电路 MC34012

网友:
我们一般管他叫座机电话

网友(2020-07-03):
这个叫固定电话,鉴定完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