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给使用了三年的飞科剃须刀换电池,以旧换旧。

楼主(2019-01-12):
最近剃须刀无力 不管怎么充电都这样,怀疑电池寿命终已。

这货自带插脚,很方便,价格又不贵,经济实惠。

原来的电池是镍镉,有记忆效应。大小和5号电池一样。

家里以前买的爱老公电池,这么多年了,依然能正常使用。直接用电烙铁焊接线,先用刀子刮一下就ok,30
w的电烙铁就可以搞定。
b

旧电池容量

换上爱老公电池试试。
爱老公电池有正极帽,这里有点紧,还好,能合上盖。

最后晒一下我凌乱的桌面,老婆每次看见这个桌子就想劈了它。

网友:
这个换电池不方便,但对于数码之家的会员来说是小菜一碟。

网友:
充电时间恐怕要长一点

网友:
万恶的傻冲

网友:
凌乱的桌面,老婆每次看见这个桌子就想劈了它...............

网友A:
我有个奔腾的怎么换电池都没劲儿,不知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B(2020-07-12):
又是个傻充,看着不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又是个傻充,看着不爽啊

已经释怀了,傻充就傻充,没有安全隐患就行,电池挂了,换个电池就行。不折腾

网友(2021-12-04):
那个爱老婆电池是镍氢还是铁锂?

网友:
我的剃须刀15年了,电池还杠杠的

网友C:
建议楼主换个14500锂电池,串联一个二级管降压入电机,动力强多了,我有一个铂睿的差不多型号的,改了有两年了,很好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建议楼主换个14500锂电池,串联一个二级管降压入电机,动力强多了,我有一个铂睿的差不多型号的,改了有两 ...

用14500需要从3.7V降到1.5V电压,串联一个二极管能行吗?我现在的飞科fs711用了4年电池也充不进电了想换锂电,有更换过的感谢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14500需要从3.7V降到1.5V电压,串联一个二极管能行吗?我现在的飞科fs711用了4年电池也充不进电了想换 ...

我的FS612应该有快十年了吧,我是直接换的7号电池那么大的锂电两节并联,原装是两节镍氢串联,改之后电压要高一点点,也没事,动力还强劲,原来的充电电路全部拆除,锂电用4056充电,充电口也改成TYPE-C,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奔腾的怎么换电池都没劲儿,不知哪里出问题了。

电压低。1.2伏改2.4伏。

网友:
同款,充电电路坏了不会修,直接组个mc33063的DCDC接到隔离开关处,把充电宝当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又是个傻充,看着不爽啊

啥是傻充?

网友(2024-11-03):
买过一个别的牌子的挺好用的,后面再买升级款贵十块钱的不止刮不干净,还用一个月就坏了

网友:
这种剃须刀有必要折腾吗?还不够功夫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