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中央空调风机噪音太大了,修修

楼主(2019-01-12):
小区用的是中央空调,家里的空调风机出现噪音,因为是自动控温的,不停的启停,在风机停止的时候,噪音很大,影响休息了,不修不行了。
叫了物业来修,师傅看完说电机轴承坏了,要换一整套风机组件,说他们物业修不了,给了手机号,让找专业修中央空调的换一整套风机,要600元左右。物业是不是想得太美了呀,他不修吧,还找个地方换一套,然后他好吃个回扣,想得真美,哼!

咱们数码之家的人,都是啥人呀,怎么能让物业给忽悠了啊。

拆卸!修! 老婆不在家,一个人把风机卸下来真不容易。装修的时候空调下边是一个柜子,还专门找来装柜子的师傅把柜子拆了,整整弄了一天时间啊,太不容易了,不光是卸,还得装呀,一个人干,真是作难死了。

废话不说了,看照片。

卸风机组件前先照一个接线端子,记住线顺序,装的时候不会接错天花板里边照的,强光手电照明,照个相都不容易

整体风机组件没顾上照相,卸完了才想起来照

中间一个长轴电机,两边两个风轮

这边几根线是接电机的,高中低档,火线零线和地线

毛病就出在这里,轴套和圆盘之间铆接质量不好,松动,轴套和圆盘之间摩擦碰撞产生噪音物业非说是电机轴承坏了,还说没人只换电机,要换就得换一套风机组件,太会忽悠了吧!

砸,重新铆接,砸不动,运用一切能加热的东西,电吹风,大烙铁都用上了,也化不了焊锡。

没办法了,直接上炉灶上火烤

虽然外观不怎么样,总算焊住了。

顺便拆一下控制面板,研究一下电路原理。
本来是白色,老婆贴了金色的贴纸

控制面板背面

中控芯片

墙上还有一部分,里边应该是继电器,与这个是一个线排连接起来的

按钮。下边那个黑点是温度探测头,自动控温就靠它测温的

显示屏

电路板取下

放大可以看到芯片型号

墙上面板还有继电器在里边,就不拆了

火零线不用说了,高中低是控制风速的,开关是控制电磁阀的

网友:
工具不凑手能急死个人

网友:
你这是自己赚了600啊

网友:
这种风机盘管叶轮出厂时做动平衡的,所以修理时应该注意位置。这种开关也是很低档的,二三十块钱就能买到。

网友A:
其实把风机左右的轮子的灰尘清理干净就可以了

网友:
高手,字数补丁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控制盒多是阻容降压的

网友B:
整个换才6百,,便宜啊,,我这边的话,,,估计材料就收你6百了

网友C:
请工人拆柜子花钱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整个换才6百,,便宜啊,,我这边的话,,,估计材料就收你6百了

只是风机组件,不包括盘管部分。就是我照片上卸下的那一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工人拆柜子花钱没

没。当时装修的时候讲好的,修空调时他们免费拆柜子。

网友:
又省了600元.还锻炼了自己的动手能力。一举两得

网友D:
电磁阀开关是控制哪里的阀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磁阀开关是控制哪里的阀的呢。

应该是水阀,这种中央空调应该是制冷、热水(冷暖机)水管路输送到房间再经风口冷热交换器-风机吹出来,我工作的酒店就是这种方式的中央空调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很强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把风机左右的轮子的灰尘清理干净就可以了

风机拆不下来,只好拿刷子刷,记得拿吸尘器,不然。。。

补充内容 (2019-1-29 22:23):
不然就自己当吸尘器,那酸爽

网友:
觉得应该用铜焊,锡钎焊的机械强度太低了

网友:
过了保修期吗?自己动手

网友:
复杂了,几滴502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