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南爵20000mah双向快充移动电源

楼主(2019-01-12):
有故障,时充时不充,拆开看看。

usb口未焊接,只是虚接。

楼主:
电池是聚合物的,电路看的一般般呀。

复原的比较难看,哈哈

网友A:
5图的Q8看一下 是不是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5图的Q8看一下 是不是坏了

对,哎呀,还得拆开。谢谢了。

网友:
看起来比较山寨,虚标啊

网友:
确实一般般,第一眼看外壳标注感觉很良心,看里面板子就算啦

网友:
看来没有测试就出厂了

网友:
等于说是修好了?

网友:
優秀文章,太暴力了哈哈哈哈,恭喜修复

网友:
做工不错 更喜欢18650 那种

网友:
这充电宝看着还不错

网友:
和某米比工艺很一般也

网友(2021-03-28):
到底修好没有?

网友:
好歹用窄透明胶带捆,电工胶布太难看。

网友B:
那个电解电容坏了会充不进去电,坏了俩这种了,非得短路一下大电容那容量才会正确显示,充电,不短路没输出

楼主(2021-05-13):
引用 网友B:
那个电解电容坏了会充不进去电,坏了俩这种了,非得短路一下大电容那容量才会正确显示,充电,不短路没输出 ...

我还没有碰到过这样情况,一直正常使用,就是电池有点鼓包,容量损耗好多。